齿轮配合公式谁有?

楼主(2021-08-21):
我们生产管状减速机的,用的是圆柱直齿,请问下大家如何计算行星轮的齿数(例3级轮系,齿圈52齿,太阳轮是16齿,那么行星轮应该用多少齿的合适,模数1.5的)

网友A:
内外都确定了你有得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外都确定了你有得选择吗?

最近我们一款齿轮箱,一共4级传动,最大测试扭力300N    一级轮是40CR调质料26°     结果 在试验台上运行一个月不到,1级齿轮全部磨损坏,甚至齿轮孔都磨大一圈。 以前的齿轮箱从未出现此类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齿轮齿数配比有问题(齿圈是45齿,太阳轮是6齿,电机轴上滚的6齿,行星轮是19齿,模数1.5的)

网友(点评):
4级的负载分配合理吗

网友B:
齿数有点不符合行星轮常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数有点不符合行星轮常规公式

就是不会算,我们原来用的太阳轮9齿,配合18齿行星轮  一直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算,我们原来用的太阳轮9齿,配合18齿行星轮  一直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齿圈齿数呢,行星轮数量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圈齿数呢,行星轮数量是多少的

都写了  齿圈45齿   行星轮3个   目前用的19齿  都是1.5模数  压力角20°   太阳轮6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写了  齿圈45齿   行星轮3个   目前用的19齿  都是1.5模数  压力角20°   太阳轮6齿的

肯定错的啊,设计的有点乱,你仔细查下行星轮,太阳轮和内齿圈三者的齿数关系公式

网友:
这个确实要计算一下

楼主:
好的  我网上找找看   有没有合适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