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固定问题

楼主(2021-08-21):
这种型材,2.5的缺孔处,直接用3的丝锥攻丝,M3固定不行吗?领导非要下另外打孔,下牙套。

网友:
铝的螺纹,经不住拆,拆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没查标准,缺口螺纹个人感觉强度不够,如果有受力的话,容易牙受损,起不到锁紧固定作用

网友:
领导是对的,,,,执行即可。。。

网友:
这个2.5的位置,不是用来起紧固作用的,不能用于紧固的功能。
一般用于滑动件的导向等。。。

网友:
这个方向要紧固的话,应该有配套的端板,在端板上开孔。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不能应用于多次拆装的场合,也不能应用于需要紧固力大的场合

网友:
LZ这个型材用来干什么?问清楚工况,才能确定工艺。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21 15:00LZ这个型材用来干什么?问清楚工况,才能确定工艺。
做一个400*150*60的箱子,这个当侧板。里面装2块电路板。

网友:
有分歧的时候听领导的就行了

网友:
觉得领导说的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一个400*150*60的箱子,这个当侧板。里面装2块电路板。

需要防水,需要经常拆吗?

楼主:
|hellodaniu发表于 08-21 14:54这个2.5的位置,不是用来起紧固作用的,不能用于紧固的功能。

一般用于滑动件的导向等。。。
这种的型材两边一般都有端盖,这个孔不是留着攻丝固定端盖的吗?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21 15:31
需要防水,需要经常拆吗?

防水不需要,但领导觉得有间隙难看。实际用的时候一般不会拆。但领导非要说要经常拆。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们一直在这么用的。封个盖板而已。

网友:
我感觉可行,但是还是听领导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型材两边一般都有端盖,这个孔不是留着攻丝固定端盖的吗?

看起来不是呀,没有一个整圆,螺纹都会暴露1/4出来

网友:
见过很多使用这孔安装的,大多是自攻,鲜见用螺纹可反复拆卸的。
这还和型材的设计和最后实际尺寸有关

网友:
有时候我们同意某个观点,并不总是因为它是对的。有时候可能仅仅因为它是合理的,或者不得不这样做。型材上的孔本来就是留给安装板固定的。可你这块型材上显然有着足够的地儿再打孔。况且你能不按你领导说的做?你拿这儿讨论没意义,就算你的方案可行,用不用也不是你说了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型材两边一般都有端盖,这个孔不是留着攻丝固定端盖的吗?

这么和你说吧,实际用的时候,直接自攻。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常规这种地方锁个不重的东西都没什么问题的,挂住不掉就行。

网友:
任何设计都要满足使用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不需要,但领导觉得有间隙难看。实际用的时候一般不会拆。但领导非要说要经常拆。

那就听领导的,没错。

网友:
这个要看受力大不大,如果大了是要增加螺纹钢套的。

网友:
根据用途要求来做吧。

网友:
目的是紧固。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方法你自己掂量。

网友:
你这个型材是在哪找的  淘宝上我没看到这种啦   就是两端固定一个板 这种可以攻丝的  我们就用这种C口的孔  可以节俭成本

网友:
一般,铝合金材质上边,螺纹孔,都要加保牙套

网友:
我们公司就是直接攻丝,装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