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筋的设计方式讨论

楼主(2021-08-21):
图片中是一个真空箱的设计方案,外面覆盖加强筋,按照真空箱设计手册,加强筋只有一种设计形式,就是宽和高是1/5,通过计算得出宽度20mm,高度100mm,领导觉的这个比例不太好要求更改宽和高的比例,将宽度降低,高度增加,例如做成宽度12mm,高度200mm。有没有懂真空箱设计的,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A:
自己用应力分析下

网友:
与真空腔板的尺寸和筋的高度有关系。我们的经验值供参考:真空腔板的厚度6毫米、长宽各一米的时候,筋的高度40时间距不超过100x100(材质是不锈钢)。

网友:
可以先计算 没有加强筋时间 真空箱体变形。

根据变形位 可以精确知道加强筋位,至于美观 肯定需要错落有致,需要参考一下工业外观设计素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应力分析下

应力分析都没问题,两者都可以满足

网友:
用槽钢或不等边角钢,刚度更好。

网友:
领导变窄加高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
结构件如果能分析,参考分析去做加强筋的布置。

网友:
X型设计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整体分析完了,拿着结果去和老板解释一下不就行了,到底哪个变形小。
solidworks就行啊

网友:
最好用CAE软件分析一下模态,哪种结构的模态高就用哪种

网友:
建议把加强筋放到箱体内部,做一个框架。
这有3个好处:
1.美观,外面看不到筋板,也没有焊点;
2.强度更好,筋板在里面,焊点不受拉力,筋板只受侧板压力3.对侧板与筋板焊接质量要求会大大降低,但框架要焊接牢固。

网友:
筋板高宽比肯定是大一些好,
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对强度提高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所谓“立柱顶千斤”,但是长径比太大就会“失稳”;
在真空度(负压)不是很大的情况下12×200不比12×100强多少。

网友:
可以的,加强筋厚度改变,对受力没啥影响的,主要是加强筋高度

网友:
老板说啥就是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