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箱密封问题

楼主(2021-08-21):
最近做一个氦气泄露检测项目,该项目是将一个工装板通过滚筒线送入真空箱内,真空箱内布置滚筒线,为了压缩真空箱体积,将电机放在箱外,通过连轴器连接箱内滚筒线,连接位密封结构设计如图,但连接的位置密封不住,经常漏气导致检测不准,想了解下有没有做过类似密封架构的朋友,分享下经验,谢谢!

网友:
你这个O型圈少了,油封是没法密封真空的

网友A:
磁流体密封了解下,选型时注意你的真空度,不用谢。

网友:
磁力耦合传动

网友:
负载不大,可以考虑用磁耦合传动,0泄漏

网友:
找一下标准件:磁流体

网友B:
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设计,其中303这里用的是个磁流体密封,整机真空度0.001毫托

网友:
现在真空密封用磁流体密封比较多,你先看看磁流体密封原理。

网友:
话说,真空箱不大的话,里面做个小升降台,箱体外做个推送的结构把工件送入箱体,不做滚筒结构,这样就没有电机转传动轴密封的烦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早以前的一个设计,其中303这里用的是个磁流体密封,整机真空度0.001毫托

一个微调机构?

网友:
航天服上腕关节的  密封轴承

网友:
1、你的O型圈都没用,你绿色那个零件与它安装板之间要加一道密封圈的,不然这样子,有内漏,检测不会准确的;
2、不用轴封,把绿色那个零件做长一点,加两道或者三道O型圈;
3、磁流体密封;

网友:
取消电机和连接轴,拆掉一根滚筒,换成电动滚筒,拉根电线出来控制,这个密封好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流体密封了解下,选型时注意你的真空度,不用谢。

磁流体密封有没有哪个品牌推荐的

网友:
估计是密封圈固定的结构不合理。

网友:
真空箱为什么要放滚筒进去,牛眼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