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力德RV减速器

楼主(2021-08-21):
请问论坛力有哪位使用过他家的减速器的没,性能相比国内振康 秦川 双环是否有差距

网友A:
我用过双环的20E,在我离开公司前暂时没出现过问题。减速机是用在四轴冲压机械手摆臂轴的。国内做RV减速机好像就振康 秦川 双环是最早做的,质量也是最好的,中大的如果工况要求不高可以尝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双环的20E,在我离开公司前暂时没出现过问题。减速机是用在四轴冲压机械手摆臂轴的。国内做RV减速机 ...

好的,谢谢老哥的回复

网友:
中大行星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