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外壳加工工艺

楼主(2021-08-22):
加工工艺:先打孔,然后走一刀内孔,外径用把手磨2mm的切断刀车15.8mm外径,然后走到车M6牙底分两刀车出外径,接着G78车螺纹,最后用斜角切断刀先走一刀M6牙外径,然后走倒角、切断。
整个工艺一次成型,提升了加工效率

网友A:
薄壁加工怎么处理?学习下你的工艺方法。

网友(点评):
说明已经很清楚了,再多看两遍。

网友B:
请问,为何要用斜角切断刀走一下M6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加工怎么处理?学习下你的工艺方法。

钢材质薄壁件加工更多的是要注意材料本身的应力释放,不能一味的加工,却不考虑应力的释放,不然,就算零件已经加工成型并且尺寸合格,那么,在放置一段时间后也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何要用斜角切断刀走一下M6外径?

修毛刺

网友:
在百度贴吧那个是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