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喷刻蚀液体的容器怎么构成啊?

楼主(2021-08-22):
大佬们,现在想购买一个容器类的东西,可以装多种液体或气体,里面可以通入氮气,氮气产生压力使得刻蚀液体通过连接的管路以及喷嘴进行喷洒,这种设备叫啥呢?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是不是自喷式压力容器?

网友:
百度搜索压力容器设备。大把

网友:
这图有点像过去80年代医院消毒纱布的设备

网友A:
半导体行业的容器,光刻机和单片清洗设备需要用到,一般都是定做的,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导体行业的容器,光刻机和单片清洗设备需要用到,一般都是定做的,成本很高

是啊,主要用来喷刻蚀液以及去离子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主要用来喷刻蚀液以及去离子水

找人去定做,外面不锈钢的316L焊接,然后整体去喷涂ECTFE.

网友:
有些类似小型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