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rkbench齿轮齿条瞬态动力学分析

楼主(2021-08-22):
3个齿轮与齿条啮合,利用workbench进行分析,我依照相关教程,无论怎样设置调整,最后分析结果都有个warning 关于MPC的,以及其他问题的warning
(我没有设置过MPC)。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A:
warning信息不用管它。你要想弄清楚warning原因,就挨个看看你的单元节点连接关系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MPC是什么,或者说你是不是看不懂英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信息不用管它。你要想弄清楚warning原因,就挨个看看你的单元节点连接关系是否有问题

搞不明白,特别是MPC那块

网友(点评):
关于MPC找帮助文件看。

网友:
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明白,特别是MPC那块

MPC的含义是多点约束。你这个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在连接区域使用了不同的单元类型造成的。你可以分别划分网格,然后用MPC使FE模型节点连通性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C的含义是多点约束。你这个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在连接区域使用了不同的单元类型造成的。你可以分别划分网 ...

连续区域?是指哪个
一开始我对整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除刚体之外
然后对齿轮和和齿条利用method划分,
采用四面体划分

最后一步采用size划分,主要是针对齿面啮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续区域?是指哪个
一开始我对整体模型进行网格划分,除刚体之外
然后对齿轮和和齿条利用method划分, ...

只是一对齿轮的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对齿轮的分析吗?

3个齿轮 一个齿条

网友:
有没有检查网格划分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