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轴向柱塞马达外泄非常大?即使在停转状态

楼主(2021-08-23):
我的液压系统是闭式循环,液压轴向柱塞马达的设计工况是,进油口10Mpa,出油口2MPa。

但在我向这个闭式液压系统里注油时,轴向柱塞马达此时没转动,就开始不断的向外泄油了,就是从顶部的小泄油口大量泄油,不知是什么原因?

而且在工作的时候,轴向柱塞马达有时也会突然的爆发式大量外泄,大量的油从小泄油口喷射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

恳请各位液压老师指点。

网友:
进油口为什么那么大的压力?轴向柱塞泵的补油泵运转没?是不是泵的内泄漏大?检查泵的出口压力是多少?

网友:
打开检查,柱塞不行了。

网友:
油泵有没有反转?

楼主:
补油泵是在这个闭环液压系统中,缺油的时候,才工作一次,补充新的液压油。
故障出现在右下角的液压马达那,那是一个轴向柱塞马达MCY14-1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油口大量外泄了,八成就是内部密封问题了。

是不是因为背压的问题,如果背压太大,是不是就会出现大量泄油?

网友B:
应该是液压阀有问题了,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液压阀有问题了,需要维修

没有液压阀,换个轴向柱塞马达,也是如此,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设计的工况导致的马达运转不正常

楼主:
我猜测是配油盘与缸体间的间隙过大,导致有时进入过多的油液,在间隙建立起足够的油压,从而使得密封失效,从而导致柱塞腔的高压油经间隙直接冲入泵体,继而从外泄口大量喷射而出。
但不知如何阻止这一情况发生?换弹力更大的中心弹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测是配油盘与缸体间的间隙过大,导致有时进入过多的油液,在间隙建立起足够的油压,从而使得密封失效, ...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样的话是要调整间隙的。

网友(2021-10-15):
看看马达中的单向阀密封处是不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