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空泵还是压缩机?

楼主(2021-08-23):
大佬们,黑色的这个,是真空泵还是压缩机呢?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不是储气罐啊

网友A:
真空泵的可能性较大,从那个指针表的位置可以推测,负压逆时针摆动,正压顺时针摆动,除非你这个表坏了,指示不准。

网友:
在一些用气量很大的地方,比如说吹气清理,真空吸等。突然的大气流会导致空压机出来的气压瞬间变小。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会额外加一个储气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的可能性较大,从那个指针表的位置可以推测,负压逆时针摆动,正压顺时针摆动,除非你这个表坏了,指 ...

看设备盖子上的字,好像是镜像过的视频。

网友:
如果上边没有连接电机,
那就不可能是真空泵或压缩机,只可能是储气罐

网友:
这又是半导体行业的设备啊,像是溶液的罐子,有机溶液吧,用于单片清洗设备的

楼主:
原来是一个装液体的双层压力容器,一根管子进气体,一根出液体

网友:
看表,负压表就是真空泵。

网友:
我赶脚就是个压力罐

网友A:
这是个湿法蚀刻机,从参数看看有无突破口,再不行问厂家了。

网友:
两根管子,我觉得是空气净化器一类的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湿法蚀刻机,从参数看看有无突破口,再不行问厂家了。

好的,谢啦

网友:
看表压数值。

网友:
我猜是压缩机。

网友:
应该是压缩机,样子挺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