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合

楼主(2021-08-23):
如图所示。轮子材质为铝材 与轴承内外圈配合 间隙 过盈。 轮子材质为45 Q235与轴承内外圈配合 间隙 间隙配合。但是现场装配反馈装45材质的惰轮会晃,这种情况是配合选的不对吗。如果改成过盈会不会轴承无法装入和导致后续拆卸不方便。

网友:
轴承的问题

网友A:
查手册吧,明明白白的

网友:
H7公差,是不是孔做大了

网友B:
右边不要用卡簧

网友C:
轮子材质为铝材 与轴承内外圈配合 间隙 过盈。 轮子材质为45 Q235与轴承内外圈配合

请问轮子材质究竟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吧,明明白白的

就是按手册选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轮子材质究竟是什么

轮子材质有两种,一种是铝6061 一种是钢45 Q235

网友D:
你标的什么精度,另外加工出来的件,满足公差范围吗,检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不要用卡簧

请问大侠用哪种会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标的什么精度,另外加工出来的件,满足公差范围吗,检验了吗?

卡尺检测是尺寸是在公差范围内的。

网友(点评):
咱不能用千分尺吗,卡尺差点意思吧,估计大概率加工问题,轴承自身精度肯定没问题,另外你用卡圈效果也不好,孔越大,效果越差,用螺母锁死

网友:
没说工况,不好分析。

网友:
应该有对应的标准吧?

网友:
试试JS配合

网友:
铝材比较软,轮子受到预紧力产生变形,你可以测量下现场惰轮的外径及内径,尺寸变化大就要换轮子材料了。

网友:
一般工况下,动圈过盈,另外这结构,两边轴承孔容易不同心,加工困难

网友E:
右侧螺丝拉紧试试

网友:
搞清楚是否零件超差再讨论公差的问题,还有晃和窜也不是一回事,建议轴端用压盖!

网友:
额,怎么晃?左右还是上下?还是其它,描述清楚点

网友:
间隙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右侧螺丝拉紧试试

拉多紧合适呢,就不怕把轴承给锁死了不能转起来?

网友:
你那个结构,两个轴承中间,要加一个轴套的,右侧加螺丝的时候,顶着轴套,不会把轴承拉锁死的;

网友:
公差要合适,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网友:
我觉得中间加个轴套,卡簧改成螺母连接,把两个轴承内圈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