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人,圆弧边线法兰时,选定边线的侧面不是平面咋解决

楼主(2021-08-23):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sw中在做圆弧边线法兰时,无法进行,提示“选定边线的侧面不是平面”咋解决

网友A:
先画成成品,再展开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成成品,再展开咯

画线的地方,打算出边线法兰的,始终报错。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B:
一项规规矩矩的sw可不会跟你玩近似。我觉得是个2进制的就不会。这就不是折弯的活。

网友(点评):
这与什么制造工艺一点关系没有,纯粹是版本关系,2021版可以做到楼主要的操作,就是钣金建模,增强了边线法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项规规矩矩的sw可不会跟你玩近似。我觉得是个2进制的就不会。这就不是折弯的活。

请教大神,有这样的需要,您是怎么处理的?感谢您热心解答。

网友C:
solidworks2021版可以做到在基体法兰是曲面的情况下在圆弧边加边线法兰,而之前的版本要求基体法兰必须是平面,才能在圆弧边加边线法兰。
所以升级软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2021版可以做到在基体法兰是曲面的情况下在圆弧边加边线法兰,而之前的版本要求基体法兰必须是平 ...

看楼主是要折弯成这个样子,你给用你的2021折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要折弯成这个样子,你给用你的2021折弯看看。

我把源文件上传,请帮指点一下,我现在是做相连接的圆弧,端面做法兰

网友(点评):
网盘共享吧,你这样下载需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2021版可以做到在基体法兰是曲面的情况下在圆弧边加边线法兰,而之前的版本要求基体法兰必须是平 ...

现在式2021版本,但是有时候做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是要折弯成这个样子,你给用你的2021折弯看看。

说你没见识还不服气,你那种做法得推倒了重来,楼主就是在筒的基体法兰上做圆弧边的边线法兰,方便修改,比如不想折边就删除边线法兰,你的做法有退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你没见识还不服气,你那种做法得推倒了重来,楼主就是在筒的基体法兰上做圆弧边的边线法兰,方便修改 ...

请教大神,就这样做法的话,有时没办法做出来,或者会展开失败,该从哪个方向找问题点去解决啊?圆弧做法兰边,改图到头大

网友:
那就改另外一个侧边延伸出来,它软件里面可以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