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加工变形处理

楼主(2021-08-23):
尼龙件加工变形严重,请教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整平吗?

网友A:
它变任它变,装配就会直。
只要直的状态检测数据式符合图纸工艺要求的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校平,用压力机和其他相同方法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变任它变,装配就会直。
只要直的状态检测数据式符合图纸工艺要求的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校平,用压 ...

感谢回复。这个是作为夹爪单独使用的。家里试过用开水烫了一会儿,然后放台虎钳夹平放置,可是放开后还是变回原样。

网友(点评):
夹平不行,要用局部压的方法,把凸的位置压的低于水平面(因为松开会反弹的),重复压,这样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是作为夹爪单独使用的。家里试过用开水烫了一会儿,然后放台虎钳夹平放置,可是放开后还是 ...

使用的时候,给尼龙装钢骨架

网友:
加工的时候,给两侧都预留加工余量,左侧弯过之后右侧再弯,会基本达到一个平衡;

网友C:
首先加工要小吃刀量,另外加工后人工压直固定,放到烤箱80度到90度,保温6个小时以上,相当于退火去应力

网友:
减少吃刀量,减少进给速度

网友:
锁板加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是作为夹爪单独使用的。家里试过用开水烫了一会儿,然后放台虎钳夹平放置,可是放开后还是 ...

我个人认为,这材质,除非工件短点,或者厚度厚点,然后外形规整点,没有缺口什么的。不然总是会变形的,有可能通过加工工艺调整变形会小点。还是考虑装配,比如用胶水,或打沉孔螺钉,这样装上去就直了。因为你加工时候是直的,夹具松开后才弯的。

网友:
感觉6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两面多次加工,每次切削厚度都要保持一致,尽量保证两面应力均衡

网友:
背面铣槽,植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加工要小吃刀量,另外加工后人工压直固定,放到烤箱80度到90度,保温6个小时以上,相当于退火去应力

学习了,原来塑料也有去应力的说法

网友:
还是双层比较好

网友:
加工量过大了吧,这种工程塑料的零件只能慢慢去铣,一点点的加

网友D:
本身存在变形,加上表层破坏引起的内部应力释放,看图片加工的面铣削的很是粗糙啊,应该使用要求不高。如果量大直接开塑料模具,什么加工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存在变形,加上表层破坏引起的内部应力释放,看图片加工的面铣削的很是粗糙啊,应该使用要求不高。如果 ...

是的,要求不高,雕刻机直接雕出来的,只是对平面度有一点要求(肉眼看)。我们这边都是非标的件,这样的下次也用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变任它变,装配就会直。
只要直的状态检测数据式符合图纸工艺要求的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校平,用压 ...

这个方法试了,效果当时是有了,隔天再看又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
塑料件,尼龙,材料问题会很多,原材料是不是用的回收料

网友(2021-09-25):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时候,给尼龙装钢骨架

这个倒是,咱这边的机械手夹持爪都是在夹持面上垫尼龙块的,尼龙块上面做两个带沉孔的过孔上螺钉安装在爪子上面

网友:
塑料件加工完后要马上找东西压着它,放置一段时间让零件释放应力,待稳定后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