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阵列怎么做?

楼主(2021-08-23):
如图,弧形路径,想阵列踏步,要求高度方向距离是整数且等距,试了很多方法没有实现,
目前知道用草图阵列可以实现,但实际上数量有180多个,如果每个点都画出来,明显效率太低了。

网友A:
曲线阵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阵列啊

曲线阵列我试过了,貌似不能沿着高度方向均布,你做一下试试,尺寸随意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可以啊,在参考点选择零部件原点

网友B:
所有画成一个零件,画草图,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画成一个零件,画草图,拉伸

180多个,这样搞岂不是累死人了?

网友:
可惜帮不到你。我也不会

网友C:
发不了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不了截图

新进来的?

网友C:
画辅助线,用斜线作为方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辅助线,用斜线作为方向线

这个是弧线,不是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弧线,不是斜线

那就没办法了,SOLIDWORKS阵列没办法将弧线最为参考线,圆周阵列更不可能

网友:
还真是不能均布。

网友D:
还是看图说话吧

网友(点评):
第二个拉伸切除是什么 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图说话吧

你这个草图应该是每个位置都画点了吧?数量比较多时,比较麻烦呀,我这个要阵列近200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草图应该是每个位置都画点了吧?数量比较多时,比较麻烦呀,我这个要阵列近200个呢

仔细看,不是草图阵列
建议你了解一下阵列中的随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不是草图阵列
建议你了解一下阵列中的随形变化

能不能把阵列里面的设置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阵列里面的设置截图?

晕,刚刚做好动画,就随手删除了,也没有保存
你这个就是一个线性阵列中的随形变化的典型应用,你在帮助里搜索随形变化,自己研究一下,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刚刚做好动画,就随手删除了,也没有保存
你这个就是一个线性阵列中的随形变化的典型应用,你在帮助 ...

好吧,谢谢

网友:
CAD画好再导入?

网友E:
线性阵列里,随形变化好像不能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阵列里,随形变化好像不能选择啊
拉伸切除特征可以随行阵列,你试试,
但是我感觉对于我这个来说好像用不到

网友F: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意思吗?

我那个是前视图或侧视图,要求高度方向距离均布,看看楼梯踏步就知道了

网友:
研究了下随形阵列,大概是这个意思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QOO8cmo9oGFoxlGbIITDg 提取码: f5dz

网友:
沿着圆弧,还高度方向等距?到了上面,横向间距一步跨的过去吗?

楼主:
|oldpipe发表于 08-23 23:58沿着圆弧,还高度方向等距?到了上面,横向间距一步跨的过去吗?

只保证高度方向等距,其它方向没有要求等距呀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SW还有个这么好用的随型变化,可以任意控制想变化的几何关系和不想变化的几何关系来进行阵列,太棒了。话说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确实是用随型变化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才知道SW还有个这么好用的随型变化,可以任意控制想变化的几何关系和不想变化的几何关系来进 ...

我这个是装配体或多实体环境,踏步造型不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装配体或多实体环境,踏步造型不变

不仅踏步造型可以不变,造型和曲线的几何关系都可以限定了,可以单单只做竖直方向的阵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弧线,不是斜线

曲线?那台阶能均布吗?还是刻意做成踢步踏步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曲线?那台阶能均布吗?还是刻意做成踢步踏步 不一样?

这个是特殊领域的通道,不是楼梯,高度方向均布一般是最基本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仅踏步造型可以不变,造型和曲线的几何关系都可以限定了,可以单单只做竖直方向的阵列

不用切除特征,我只想阵列实体可以做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特殊领域的通道,不是楼梯,高度方向均布一般是最基本的要求

是个有秘密的家伙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切除特征,我只想阵列实体可以做到吗?

可以阵列成这样,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楼主:
量一下高度方向间距是否相同?另外要保证间距是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阵列成这样,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吧

装配体里可以做到这样阵列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配体里可以做到这样阵列吗?

装配图里没找到随型变化,用特征驱动也不行,你自己再研究研究吧。零件实体将就也能用了,出完二维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配图里没找到随型变化,用特征驱动也不行,你自己再研究研究吧。零件实体将就也能用了,出完二维效果一 ...

我这个是比较复杂的装配体内部用,单侧零件做出来作用貌似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比较复杂的装配体内部用,单侧零件做出来作用貌似不大

你出图肯定是为了把装置做出来喽,只要零件图出完了可以把零件加工出来,装配图出完了可以把装置组装起来,你的任务不就完成了。现在你把整个画成多实体的零件放到装配图里,出成的二维图纸和你费尽千辛万苦装出来的装配图是一个样的,那为什么要费那个力呢?当然,你要学习软件的技术,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出图肯定是为了把装置做出来喽,只要零件图出完了可以把零件加工出来,装配图出完了可以把装置组装起来 ...

有时间试试吧,你能不能把文件传上来?我学习一下,不用切除做

网友:
那用草图阵列吧,180个点,五分钟也搞定了

网友:
采用圆周整列也是可以实现这种动作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8-26 03:28采用圆周整列也是可以实现这种动作的。
圆周阵列需要输角度,而模型不是用角度定位,角度非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