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同步带材质问题

楼主(2021-08-23):
为什么misumiS2M,S3M同步带有聚氨酯材质,橡胶材质,S5M及以上却只有橡胶材质?

此问题已得到解答,供应商回复:橡胶同步带进入中国市场早,而且工艺简单,橡胶同步带已能基本适应市场需求,而且聚氨酯同步带拼接处易断,较长长度下,橡胶性能更好。

网友A:
问下客服会给你转专业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客服会给你转专业的技术支持

客服只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愿以解答

网友:
你如果需要聚氨酯材质的可以找专门做同步带和同步带轮的,进口的国产的都有

网友:
这类的问题最好是与供应商沟通,从那里可以找到最佳答案

网友:
大负载的,那种材质估计是承受不了,会开裂。

网友B:
国产的都是夹钢丝的  建议还是买加钢丝的。现在同步带的极限拉力,也没有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都是夹钢丝的  建议还是买加钢丝的。现在同步带的极限拉力,也没有实验数据

橡胶同步带一般不加钢丝,强度也够用。聚氨酯一般是加钢丝的,断裂处一般是拼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是聚氨酯拼接,钢丝没有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