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壳内部连接

楼主(2021-08-23):
各位大佬,问下这种钣金机壳的面板如何做到表面没有螺丝,内部是怎么连接的,有没有示意图给参考下

网友:
肯定有螺丝,有可能在设备的底面

网友:
工业设计,为了好看不加螺钉,请参照实物

网友:
铆接螺柱

网友:
没做过这个,见过一些。
一般是有螺钉的,尽量藏在看不到的位置,底部或者背部。与其他形式相结合:卡扣、磁铁等。

网友:
最后一块没螺丝,其他的螺丝隐藏在最后一块里面,最后一块可以用球形扣

网友:
这没啥看具体要求,如果模块化可能在内部加强折弯的地方攻丝打孔锁住如果直接做整体那就焊接打磨喷塑加隐藏式铰链

网友:
工业设计为了好看,不考虑拆装方便,螺丝基本在背面或者底下,以后维修可能有麻烦

网友:
外观而已,实际上到时一圈螺钉固定的

网友:
螺丝在里面,每块板有孔攻丝,

网友:
底板,背后

网友:
建议拆下来一块看看

网友:
看图片像是方案设计  只是工业设计出的效果图 也有可能螺丝都在后面 没展示的那个面

网友:
焊个螺柱,外面看不出来,里面可以背螺母。

网友:
你就想想汽车覆盖件好了,表面看不到一个螺丝。。

网友:
这种应该是渲染出来的,还是得看实物

网友A:
图片上没有螺钉,不代表实物上没有,背面或底部肯定需要有的。
再说了,图片上连电源线都没有呢!

网友:
应该在内部或者下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没有螺钉,不代表实物上没有,背面或底部肯定需要有的。
再说了,图片上连电源线都没有呢!

有个插座嘛

网友:
外面看不见螺丝,的确好看,拆开看看里面就知道怎么连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插座嘛

没发现

网友:
内部有卡扣,不用螺丝锁,直接让卡扣。

网友:
里面都折弯凹槽了,然后压铆和拉铆连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