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塞阀漏水

楼主(2021-08-23):
想制作一款旋塞三通阀,现在上下侧面漏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阀门闭合会漏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密封圈吗?

楼主:
没有密封圈,完全靠配合。
现在上下两端是不漏水的,主要是三通阀,想断开的那条通道没有办法完全密封

网友A:
能转动说明有间隙,有间隙怎么会不漏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密封圈,完全靠配合。
现在上下两端是不漏水的,主要是三通阀,想断开的那条通道没有办法完全密封

我见过国外完全靠端面密封的,但是没有你这个这么多配合面,你这要求太高,对加工来说不容易

网友B:
闭合时压力大,打开时是通路,所以不漏水;建议你再详细描述或标注一下,你的螺塞是什么材质(软质的?),过盈量是多少?闭合时水压是多少等等!

网友:
家里淋浴的那个阀门好像跟你这个功能类似啊

网友C:
角度是多少度两位三通阀通常是90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密封圈,完全靠配合。
现在上下两端是不漏水的,主要是三通阀,想断开的那条通道没有办法完全密封

没有密封圈,靠配合密封的话,结构上考虑球面密封或者柱锥密封。你图纸中是哪个地方密封不住?

网友:
我判断零件加工精度还不够,两个配合面好好再配研一下。
你这个结构像是新手做的,参考的那个老图?

网友E:
你中间柱塞下面有个台,整个安装面又是锥面,怎么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转动说明有间隙,有间隙怎么会不漏水呢?

当两个面很贴合的时候 是可以不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中间柱塞下面有个台,整个安装面又是锥面,怎么装进去?

我用的赛钢,千斤顶一压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合时压力大,打开时是通路,所以不漏水;建议你再详细描述或标注一下,你的螺塞是什么材质(软质的?), ...

压力不过才120cm的水柱压力,螺塞我现在用的是赛钢,机加工的,竞品是PC的注塑的,不知道是不是材质的区别(PC机加工不能达到0.2的表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度是多少度两位三通阀通常是90度的

90°

网友E:
仔细看了下,柱塞上部台阶面与阀体凸台不应该贴合,你的图显示贴合了,会造成柱塞锥面与阀体配合面产生间隙的可能,这样你柱塞上下面因软体贴合不会漏水,但是中间圆锥部分会有漏水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密封圈,靠配合密封的话,结构上考虑球面密封或者柱锥密封。你图纸中是哪个地方密封不住?

现在用的锥密封,一共三个出口,想走12出口的时候,会从3出口漏水,或者我想堵死所有出口,不能完全堵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柱塞上部台阶面与阀体凸台不应该贴合,你的图显示贴合了,会造成柱塞锥面与阀体配合面产生间隙 ...

多谢指点,我改一下试试 !!

网友:
设计还是要从加工方面靠拢,只为稳定。

网友:
直接用现成的三通阀门不行么?

网友:
四通然后堵死一通,阀芯通道为T字型。如果将3点位堵死6~9点位通,T字逆时针转90度6~12点位通。看LZ的阀芯通道剖面不太懂。

网友:
在螺纹端面增加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