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明细表缩进钣金零件显示了切割清单

楼主(2021-08-23):
各位好
请问下用SW明细表缩进方式导出BOM,钣金零件会多出几行多余的切割清单项,请问下怎么设置让它不显示,就单独零件就是单独一行?谢谢

网友:
能不能编辑表格,删掉那几列?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物料清单最好在原设置里检查下在导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物料清单最好在原设置里检查下在导出

黄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总?

不是,你认识他

网友:
表格属性里面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