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里的螺纹孔以及工程图里显示螺纹

楼主(2021-08-23):
零件模型里面选直螺纹孔时,3个选项我一般都选装饰螺纹线,这样出工程图图的时候,工程图也有螺纹线;然后领导说你这个零件里面的螺纹线不要显示,不然大的装配体太慢了,那么我就选择了移除螺纹线,这样模型里面不显示了,
但新问题来了
1.移除螺纹线以后,零件里的螺纹孔跟光孔一样,而且M8的螺纹,量下来孔径就是M8,这样加工人员如果直接用模型就坏了; 底孔直径因该是6.8才对;
2.移除螺纹线以后,工程图图里虽然可以标注M8,但是没有螺纹线;

怎么改进? 零件的螺纹线不要在装配体里显示,但出工程图时必须显示,还有没有了螺纹线,孔径也不对啊,很容易误导加工人员,他要不看工程图,直接用模型就时8的孔,而非M8了;

网友:
你们加工人员是按模型加工的?不看工程图?

网友:
只管加上,领导再说你让他别废话一边去。

网友:
请教一下领导吧,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没毛病,个人赞成楼主的顾虑

网友:
1、打孔时选项中选第一个,就是只显示底孔。好处是能达到你的要求,坏处是出图的时候螺纹孔的显示不符合制图标准。
2、打孔时选第二个,带装饰线打孔。装配体的显示中把显示零件注解这一项关掉,就不显示螺纹线了,而且零件出图时没有缺陷。

建议用第二种方法

网友:
学习了,
螺纹孔多了电脑反应的确慢很多

网友A:
没有啊,我画出来的M8螺纹孔,底孔是6.8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我画出来的M8螺纹孔,底孔是6.8的啊

没仔细看题。。。。。

网友:
把零件设定为轻化

网友:
还按照你原来的做,装配的时候不显示螺纹线就好了啊  视图→隐藏/显示→隐藏所有类型,这样所有乱七八糟的透视线都没有了,速度会上去看着也舒服。

网友:
别听领导的,该隐藏隐藏,该轻化轻化,该改显示样式就改显示样式。

网友:
左侧设计树,右键注解,显示注解点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上兄弟们说的很好呀

网友:
不想显示螺纹线,视图-->隐藏-->隐藏所有类型,就没了;
吐槽一下你们领导不给配好电脑还BB,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