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板上开孔如何不会出现水膜的讨论

楼主(2021-08-23):
有一张薄板,0.5mm-1mm厚,上面需要开孔漏水,是渗水或者滴水上去,但是量很少,现在的情况是水并不会直接漏下去,而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原因在小孔上聚集了起来,导致里面潮湿度会很高。

我百度查了一下,没查到如何开孔可以破坏水的表面张力,所以来问问看有没有知道的兄弟。

我说下这个东西的模型:其实就是筷子筒,筷子洗干净以后带着水放进去,底部的孔并不会把水全部漏走干燥,而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原因留下来,筷子放一天底部都是湿的,很容易发霉。我父亲命我想想办法,我实在是没招儿了。

楼主:
这就是那个倒霉的筷子筒,底部被我捅了几个孔了。但是没用

网友A:
主要是你加工方向反了,你要是从另一头加工的,就不会这个样了,你自己理解下!

网友:
孔的光洁度不够

网友B:
扔个保温杯里面的茶叶篮垫在下面就ok了

网友:
有些东西需要换了就换吧 屏幕截图 2021-08-23

网友C:
这题我知道,在表面均匀的铺一层荷叶就好了,一滴水都保证漏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题我知道,在表面均匀的铺一层荷叶就好了,一滴水都保证漏下来

冬天了可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个保温杯里面的茶叶篮垫在下面就ok了

哈,您的这个想法不错。我觉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加工方向反了,你要是从另一头加工的,就不会这个样了,你自己理解下!

之前是我父亲从里面往外扎孔,效果不好。您的意思是我反过来扎?但是这样就会造成孔壁较高,水会出不去的。

楼主:
嗯,您说的这个也值得一试,回头我整个板板儿斜着放进去试试。

网友(点评):
直接淘宝买个现成的不香嘛

网友D:
这个筒是悬挂的吗?还是直接坐到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筒是悬挂的吗?还是直接坐到桌子上?

是悬挂的。我猜测水出不去就是水的表面张力问题导致的,在孔上有一层水膜。

网友:
筷子筒板材之类的都是没用的,会积水,最好的是用类似这样的

网友:
多大事儿啊,拉出去表面喷涂特氟龙,厚度100μ m

网友(点评):
喷涂特氟龙一样还会有表面张力

网友:
孔钻小一点,多钻一些,就像是买回来的筷子筒一样,底部的漏水孔,非常非常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悬挂的。我猜测水出不去就是水的表面张力问题导致的,在孔上有一层水膜。

编制的筛网要比冲孔网更好一些吧。

网友:
加个小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制的筛网要比冲孔网更好一些吧。

编织的筛网我认为并不是解决了表面张力的问题,而是解决了通风的问题,因为周围都是孔所以空气流通极好,水可以迅速蒸发。我这个筒周围是钢板的,只有底部有几个小孔所以空气流通效果非常差。主要是没找到合适这么大小的网筒,除非是整个架子都换了,但是如果我的解决方案是整个换掉估计老爹会骂我败家的

网友E:
首先搞清楚原理,再参考各位提供的图,就明白如何才能漏下去。

网友:
还真是挺像放大的茶叶蓝

网友F:
表面活性剂了解一下。疏水剂,亲水剂了解一下。
物理特性还需化学来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面活性剂了解一下。疏水剂,亲水剂了解一下。
物理特性还需化学来破解。

筷子筒怕是不太适合用化学物品,怕万一吃到肚子里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筷子筒怕是不太适合用化学物品,怕万一吃到肚子里呢

论化学试剂的稳定性。。。。。

电饭煲,不沾锅涂层,妥妥的直接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搞清楚原理,再参考各位提供的图,就明白如何才能漏下去。

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什么特殊的形状可以破坏水的表面张力。前面说的多半是多开孔或者用筛网增加空气流动来蒸发水分。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孔是圆形的,而且太光滑了所以才会这样,是不是用刀直接扎个十字豁口会好一点,这样水就只会在豁口那里因为表面张力形成水膜,而中间孔的部分就不会产生了。主要还是理论上搞不清楚啊,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遇到这种问题,露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化学试剂的稳定性。。。。。

电饭煲,不沾锅涂层,妥妥的直接入口。

那个稳定牢固的涂层咱自己估计是不容易做出来。

我主要是对水的表面张力很感兴趣,可以说是好奇吧,我是想琢磨一下如何开孔,从物理角度破坏表面张力,就是说不依靠全部都是网孔的空气流动蒸发水分,而是靠破坏水的表面张力,让它无法形成水膜直接流下去。

楼主:
我在想,如果底部扎一些针进去是不是会好一点,毕竟针很细,水是无法存留的,只能漏下去

网友:
底部搞成漏斗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那个倒霉的筷子筒,底部被我捅了几个孔了。但是没用

类似于建筑行业的 滴水槽。了解

网友:
使用激光创造超疏水材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q4y1M7mG?from=search&seid=7705063341640205726

网友:
这个筒子可以涂疏水材料,做成漏斗形,但筷子表面还是积水的。最好底部侧面加一个风扇,来个几分钟吹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您说的这个也值得一试,回头我整个板板儿斜着放进去试试。

yòng bù zhe nèi me má fán , nĭ zhĭ yào bă dĭ miàn yī biān diàn gāo 5 m m , jiù chā bù duō le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yòng bù zhe nèi me má fán , nĭ zhĭ yào bă dĭ miàn yī biān diàn gāo ...

明白,我晚上回去就用锤子把一边敲进去一点,这样就一边高一边低了

网友:
木筷竹筷虽然环保安全,但潮湿的话肯定容易发霉,除非保持干燥
我的办法是换筷子,合金筷或不锈钢筷子,使用时注意他们的优缺点

网友H:
增加孔洞的数量,增加空气流通与水的蒸发不是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孔洞的数量,增加空气流通与水的蒸发不是就可以吗?

嗯,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不好操作,这个倒霉的筷子筒非常薄,侧面的话台钻一打就软了。

网友(点评):
薄板台钻打孔要垫木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不好操作,这个倒霉的筷子筒非常薄,侧面的话台钻一打就软了。

底部可以更换吗
,如果可以进行更换的话,只要让水的张力达不到生成条件就可以了,(务必选用这种组成结构的不锈钢网)比如:图片

网友H:
我再补充一句,网子不要选用这种结构的,因为你不要小看水的张力

网友:
不能说理论上,要说实际上,可以真实实现而且成本较低,操作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个保温杯里面的茶叶篮垫在下面就ok了

想法不错,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底部可以更换吗
,如果可以进行更换的话,只要让水的张力达不到生成条件就可以了,(务必选用这种组成结 ...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底部可以更换吗
,如果可以进行更换的话,只要让水的张力达不到生成条件就可以了,(务必选用这种组成结 ...

水总是有表面张力,你能消除水的表面张力吗?建议换材料,用聚四氟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水总是有表面张力,你能消除水的表面张力吗?建议换材料,用聚四氟制作.

你这比较费钱,不现实,注意审题,是在这上面进行改动,而不是以原型设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再补充一句,网子不要选用这种结构的,因为你不要小看水的张力

同意层主用网格的做法
这楼里很多人(包括)被楼主说的“疏水”带歪了。
广义的疏水是指通过改变表面张力达到排斥水分的作用。
但在这个场景下并不适用。
积聚在筒底的水分会使筷子发霉。

或者说,这里的“疏水”根本的需求是快速排出筒底水分,达到干燥的目的。

网友K:
用纱布包一包沙子放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意层主用网格的做法
这楼里很多人(包括)被楼主说的“疏水”带歪了。
广义的疏水是指通过改变表面张 ...

感谢理解,是的,我认为楼主的意思主要是为了以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方式解决筷子无法干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纱布包一包沙子放底下

这样说的话,是不是大米可以更好的达到效果呢?以前的时候,手机进水就是把手机放在一个米袋里,我不太明白,想问下大佬

网友(点评):
你要是能保证做到每次放完筷子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都能换,沙子、大米(小米更好)都可以用,而且不要包;你能做到吗?

网友(点评):
大米受潮也会发霉

网友L:
如果纯为了这个筷子笼,就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
换一个带风扇的筷子笼就可以了,几十块钱。

如果是讨论如何克服水的表面张力那另当别论;

比如用特氟龙,比如用某些结构让“筷子”松散开,
让之间不产生水膜,让水流下去;
食品用特氟龙,让底板倾斜,利用重力让水流下去。

工业用,如果就是想干燥,加个风扇就完了。

就看想解决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纯为了这个筷子笼,就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
换一个带风扇的筷子笼就可以了,几十块钱。

大佬,我还是不太明白,其实我说的大米那个感觉就是一次性的了,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某夕平台这样大小的仅几块钱一个,也省事

网友:
水要滴下肯定要大于张力,所以这种结构只能大改,在底部增加烘干装置。或者使用金属筷子

网友:
镀一层疏水膜

网友:
感觉你的父亲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其实就是受不了筷子发霉,而筷子发霉就是筷笼底部有积水……

网友(2021-10-19):
参照带滤网的茶杯一般倾斜接水才不会堵住的情景,想办法把底面变成内凹或外凸的球面或锥面

网友:
水不会流走还有一个原因,筷子头和底面接触,不锈钢和筷子接触的部位肯定是有水的,即使添加斜面一边高一边低,筷子上还是有水,举个例子,把筷顶在瓷砖上面,撒上水,其它地方的水由于重力下滑,筷子和瓷砖接触的地方肯定会有一滴水存留。

网友(2022-04-25):
没有暖气吗?

网友:
最后研究出啥结论了?

网友:
侧面打孔 增加空气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