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涂防锈剂情况下怎么预防生锈

楼主(2021-08-24):
DC04在冲压焊接后喷涂前不做除锈,在不涂防锈剂情况下怎么预防它生锈呢

网友:
包膜!?贴膜!?

楼主:
|东北制造发表于 08-24 14:37包膜!?贴膜!?
大批量散件,贴膜不太方便啊,人力和物力成本比较高

网友:
氮气也可啊

网友:
隔绝氧气,控制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批量散件,贴膜不太方便啊,人力和物力成本比较高

zhì zào gè gān zào shì , fàng zhì gān zào shì nèi

网友:
低碳板主要还是防水防潮吧。

网友:
包装袋里放干燥剂,保持包装箱里空气干燥,没有水分。

网友:
只要不潮湿,既不会生锈。

网友:
发黑,或者过火

网友:
镀锌钢板

网友:
用SUS304材质的零件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