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怎么保证两个齿轮能啮合在一起?

楼主(2021-08-24):
设计要求:不做传动时,两齿轮分离;传动时主动齿轮移动至啮合位,电机开始转动,带动另一齿轮转动。如何保证移位时,两个齿轮不会顶到,谢谢!

网友:
用个离合器不好吗

网友:
参考汽车变速箱的同步器

网友:
记得儿子的玩具车就是你说的这种原理。造价允许的话单向轴承是否可行?

网友:
之前都是将齿顶磨尖,后来参考国外将两个齿轮错开,然后我就走了,不知道使用情况。

网友(点评):
我也试试

网友:
图中的位置,主动轮低速转动的情况下,慢慢靠近从动轮,齿轮是渐开线,自然会啮合。
但是你图中的两个齿轮模数看起来不同,啮合了也转不动!

网友:
传统是靠机械拨叉和电气配合实现的。

网友:
齿轮倒角,停车或减速挂档就是你说的要求。

网友:
大家说的都是轴向的分离和啮合的方法。
径向上的活动齿轮,可以采用一个平行四边形连杆带动这个齿轮的轴,外加一个动力机构推动连杆。
一点想法

网友:
分离得有个机构作用

网友:
滑动不可以吗,但必须要有离合。

网友:
加个离合器最方便,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