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台机器后边这个干嘛用的

楼主(2021-08-24):
本人新手,希望大哥们指点下,还有老是感觉润滑剂不足,有点搞不懂 有油又有切削液。两台机器 个不一样

网友:
你这个是机床的排屑器,图中中下部分哪个是油水分离器,主要用来清除切削液里的油的,防止乳化液变质。上端没有拍到的位置因该是一个运动机构(皮带或是钢轮),用来附着油然后刮板把油和水刮到分离盒里的。

网友:
记忆尤深 每次搞这个跟掏大粪一样

网友:
哪个方向是前面

网友:
油水分离器,就是把切削液内的油过滤出去,不过是通过三级过滤的方式进行的

网友:
过滤,沉淀?

网友:
你感觉润滑剂不足是什么意思?左右两个是排屑的?

网友:
过滤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