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推荐几个真空密封元件厂家

楼主(2021-08-24):
真空室气压0.01Pa,之前旋转轴部位的动密封用的德国simmerring的骨架油封,但是真空度并不好。我看标准《JB1091-2018的真空用骨架密封圈》上的密封圈,可用在0.0001Pa,但是网上一搜,只搜得到标准,搜不到产品,有没有推荐的厂家。还有在网上看了磁流体密封的,有没有厂家推荐,想搞个选型样本来看看。

网友:
换成磁流体是个明智的选择。株洲做磁流体的比较多,可以搜一下

网友:
骨架油封真空度可以达到的,因为二级真空泵的转轴都是用的这种结构来密封的,你的设计估计有问题。
下面是重点:
1.油封必须得泡在真空泵油里,
2.油封的安装方向要根据气体泄露方向做调整,跟一般用法的方向是有区别的
3.真空度还想再提高的话,油封要泡在蓖麻油里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蓖麻油

网友:
http://www.bj-shenran.com/down/
这家的我用过一次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6%BF%D5%C3%DC%B7%E2

在社区搜一搜,能搜到很多类似的帖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这种工况是否要用进口品牌的。。。

网友(2021-10-28):
还是直接咨询厂家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联系我,让技术给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联系我,真空设备密封,中山凯旋我们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