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片正反面辨别

楼主(2021-08-24):
找“垫片正反面辨别”,“垫片分拣”,现成的设备或技术。

楼主:
垫片是国标普通平垫,GB97.1平垫,ø6至ø20左右

网友A:
你说的正面是冲压上面?

网友:
光学筛选机

网友:
垫片需要找正反面吗?学习了。

网友:
用振动盘配合视觉加吹气就搞定了,网上查查看,链条8字片区分有无印记面就这么搞的。如果垫片的R角够大,也可以不用视觉,直接振动盘就可以做到。

网友B:
擦!我当年要是问我师傅垫片是不是应该分正反面,我师傅准保一个扳手飞过来砸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正面是冲压上面?

是的,比较光滑的一面

楼主:
好多朋友谈到的内容是很好的建议。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用视觉来做。目前两个目标:一是找到现成的样机,二是找到使用中的机子(应用场景)。

楼主:
找样机,应用场景

楼主:
找样机,找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我当年要是问我师傅垫片是不是应该分正反面,我师傅准保一个扳手飞过来砸我……

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吧

网友:
小的零件还是加视觉吧

网友:
说句实在的,接触了机械,汽车维修、汽车钣金这些,真的是第一次听说普通垫片需要区分正反面,以前的时候(8年前吧),有一种填充紧固垫片需要区分正反面,其他的普通的圆形垫片真的没听过

网友C:
震动盘就可以实现的,国标的垫片正面(靠近螺母)是有圆角的,反面是没有的,靠这个去区分。

网友:
用CCD摄像头用来分拣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盘就可以实现的,国标的垫片正面(靠近螺母)是有圆角的,反面是没有的,靠这个去区分。

仅震动盘可实现?有无实例?

网友:
学习了,
手工安装的话,我是喜欢光面朝外,美观整齐不扎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