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门气弹簧计算

楼主(2021-08-24):
有没有大神知道,折叠门需要用气弹簧把折叠门撑起来,需要先计算折叠门在关闭的情况的重量力矩

网友A:
找这个标准去学习下。

网友B:
以我使用气弹簧的经历,合适的气弹簧是试出来的。

网友:
记得多开几个固定孔

网友:
画出来 计算  ,撑开时 算力,闭合时 算行程

网友:
ACE 有气弹簧模拟软件,设定参数可以给出气弹簧选型及安装位置。不过由于该软甲需要连接国外数据库,暂不对客户端开放。
有需要的话可以就近联系代理商配合选型。

网友:
简单来看,根据门的重量、摩擦等估一下多大力,然后考虑行程、角度,角度要注意力学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使用气弹簧的经历,合适的气弹簧是试出来的。

先适当计算还是好的,效率高一些,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图片

先手画一个简易受力图

把 旋转部分的 不同角度对应的重心

再进行平衡计算

网友:
这个是氮气弹簧吗?

楼主:
大神们,一个门的气弹簧计算我研究出来了,现在是两个门,门与门中间是铰链链接,然后用气弹簧支撑上面一个门,求两个门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标准去学习下。

给个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力矩平衡,Excel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