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长宽高600*400*200的立式泵支架,求指教~

楼主(2021-08-24):
该泵块头比较大,重量大概在400GK左右,功率30KW,启动和运行的冲击和震动都不小(假设泵底座四个安装孔距为500*300)
对钢结构支架不熟悉,求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首先是选材,是用角钢呢还是槽钢呢还是工字梁亦或是H钢?
然后是规格,用10#的上述型材,应该够了吧?
最后就是具体结构了,怎么设计/怎么焊接比较好?(本着经济耐用的原则~)

我甚至想直接用20#的型钢得了?
或者两层10#的槽钢/工字钢叠起来焊接,可以不?有没有这种操作的?

补充内容 (2021-8-25 12:59):
泵重量有误  整套泵大概接近1吨

网友A:
400GK?
路边找个大约400KG的东西参考一下,比如有没有搅拌站,有没有施工工地?
500*300有点小吧,尽量的大点。100的槽钢,或者100×100的方管 我感觉足够了。

网友B:
最好有个泵的外形尺寸,和具体要求吧。

网友C:
  工字钢或者槽钢都可以。以前公司用过槽钢焊接的支架,上面放置三个55KW,一个45KW的电机。

网友:
往大了干就对了

网友:
材料,选择槽钢吧

网友D:
100x100x10毫米的角钢就可以,如果架子比较大,中间可以增加辅助支撑,焊接架子时边向外,方便安装固定螺栓。

网友E:
工程上我见过220kw的电机用200mm的H钢焊接的,具体结构没看到了。当然了,前提都是有地基的,直接上的不知道。泵房还行。声音一般。

网友F:
12#槽钢,背对背“井”字形

网友G:
100的角钢,都很大了,焊个框就可以了,如果高一点,中间再拉两条,楼上说的也没错,往大干,没问题。

网友(点评):
要考虑运行时的稳定性、震动以及进出接管的疲劳,支架强度足够还要增加刚度。

网友(点评):
他好像是要做一个框架,不只是一个框

网友H:
楼主,我想我给你做个补充,我不太清楚你的这个结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泵和电机在运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震动的,震动的程度要根据介质与电机转速而定,而且进出口可能会存在脉动的可能性,会出现晃动的情况,请务必考虑进去,可以把支架下方安装6-8个地脚固定在基座上防止晃动/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GK?
路边找个大约400KG的东西参考一下,比如有没有搅拌站,有没有施工工地?
500*300有点小吧,尽量 ...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个泵的外形尺寸,和具体要求吧。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字钢或者槽钢都可以。以前公司用过槽钢焊接的支架,上面放置三个55KW,一个45KW的电机。

你当时用的多大的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x100x10毫米的角钢就可以,如果架子比较大,中间可以增加辅助支撑,焊接架子时边向外,方便安装固定螺栓 ...

不好意思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程上我见过220kw的电机用200mm的H钢焊接的,具体结构没看到了。当然了,前提都是有地基的,直接上的不知 ...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槽钢,背对背“井”字形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12号的话  高度就就尴尬了
得凑到200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0的角钢,都很大了,焊个框就可以了,如果高一点,中间再拉两条,楼上说的也没错,往大干,没问题。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想我给你做个补充,我不太清楚你的这个结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泵和电机在运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震 ...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关于振动  厂家有配减震垫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厂家样本,泵重量有误 整套重量接近1吨

泵底座安装孔距是500*500

减震垫虽然有,但是也要做好地脚与地面的地基,我就是做工业泵的,只提供泵,不提供其他任何配件,所以只能给你建议,其他的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减震垫是减震垫,结构抗震是要你自己设计考虑的。

20#槽钢

20#槽钢

   20#槽钢

网友D:
总体机泵1吨的话,机架可以用等边角钢也可以用槽钢,机架根据泵体安装的高度设定,用等边角钢可用110x110x12毫米的规格,机架中可适当增加支撑,焊接机架时边向外,利于安装。另外泵体运行肯定有震动,机架下面需要做基础(地基),基础中可预埋好与机架连接的地脚螺栓,或者为了方便安装,也可在基础中做出预埋钢板,到时机架下做出焊接螺栓垫板与预埋钢板焊接就可以了,基础的尺寸可根据机械设计手册查算,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减震垫虽然有,但是也要做好地脚与地面的地基,我就是做工业泵的,只提供泵,不提供其他任何配件,所以只 ...

谢谢啊
我这个是立式排污泵
吸入高度不够  所以要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机泵1吨的话,机架可以用等边角钢也可以用槽钢,机架根据泵体安装的高度设定,用等边角钢可用110x110x1 ...

嗯  现场已经做好基础了

就是对不会钢结构计算  所以凭感觉设计心里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减震垫是减震垫,结构抗震是要你自己设计考虑的。

话说有哪些结构抗震的方法

网友(点评):
首先基础要牢固,基础要建筑专业和结构专业考虑,从结构专业考虑,强度足够的话,刚度也要够。解决办法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减震垫是减震垫,结构抗震是要你自己设计考虑的。

假如只需垫高100的话  10号槽钢强度够用么
泵体1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如只需垫高100的话  10号槽钢强度够用么
泵体1吨

10#槽钢差点意识,用10#槽钢的话在槽里加筋板,

如果不放心可以隔200加一个10mm筋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这个是立式排污泵
吸入高度不够  所以要垫高

那就好,我就是建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槽钢差点意识,用10#槽钢的话在槽里加筋板,

如果不放心可以隔200加一个10mm筋板。

这个有点费工费料哈

网友(点评):
这点儿材料费并不多,做技术首先考虑的是性能,然后才是成本;否则达不到性能要求,就很麻烦了。

网友I:
先选10#槽钢搭一下,然后有限元算一下应力形变和模态呀,有薄弱地方就优化下就行啦。另外,因为有振动,还是要加个重型可调吸振脚垫,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选10#槽钢搭一下,然后有限元算一下应力形变和模态呀,有薄弱地方就优化下就行啦。另外,因为有振动,还 ...

除了软件,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简单算法呀?

另外,减震垫有没有推荐品牌和款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减震垫是减震垫,结构抗震是要你自己设计考虑的。

顺便问下  您这通孔按M多少配大的?

我设备底座配的是M24的螺栓  也就是说10号槽钢的腿宽上配打26~30的通孔是不是有点不匹配了

网友(点评):
一般像这么大的螺栓,钻孔留单边间隙1~1.5mm,此设备M24取φ27可以;强度不够可以加垫板。图中是φ30(M27)

楼主: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  您这通孔按M多少配大的?

我设备底座配的是M24的螺栓  也就是说10号槽钢的腿宽上配打26~30 ...

按标准的话一般配合话  通孔只要26
不过设备底座上开的是30宽的长槽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说得对,减震垫是减震垫,结构抗震是要你自己设计考虑的。

10号槽钢腿宽才48,去掉腰厚只剩43不到M24的方斜垫长款都50呢

看来还真得加垫板了

网友:
可也通过技术好的焊接师傅来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号槽钢腿宽才48,去掉腰厚只剩43不到M24的方斜垫长款都50呢

看来还真得加垫板了

还可以把螺母焊到槽钢上,
但是要槽钢上先打孔,
然后设备落上,
把螺栓螺母预安装,
(注意槽钢斜面)
螺母点焊固定后卸下螺栓,
把螺母牢固焊接在槽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把螺母焊到槽钢上,
但是要槽钢上先打孔,
然后设备落上,

反正我觉得10号槽钢配M24的螺栓是不是不匹配了?
或者说槽钢选小了?
或者说 当一个设备地脚螺栓大到M24或以上,这个设备的动、静载荷 10号槽钢已经吃不消了?

网友(点评):
不是说了吗,加加强筋

网友(点评):
百号槽钢用加强筋宽度48可以了,百号槽钢翼缘厚度达到8.5,已经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把螺母焊到槽钢上,
但是要槽钢上先打孔,
然后设备落上,

嗯  现在关键是M24有点太大了相对于48得宽度来说

要么就不用方斜垫,否则孔都打到外面去了

您之前说焊螺母
看来我不如直接焊螺栓,?

网友(点评):
焊螺栓也可以,但是设备定位时稍微麻烦一些,焊螺栓可能优于焊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把螺母焊到槽钢上,
但是要槽钢上先打孔,
然后设备落上,

对  我赶脚焊螺栓方便些
打好孔螺栓螺母预装  然后点焊  然后卸载了螺母再焊

对了  “点评”怎么回复?

补充内容 (2021-8-27 13:33):

只焊六角头那侧还是螺纹侧也要焊?

网友(点评):
复制,引用(“ )

网友(点评):
焊螺栓也叫栽丝,一定要焊接牢固。

楼主:
只焊六角头那侧还是螺纹侧也要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焊六角头那侧还是螺纹侧也要焊?

楼主:
这是什么?专门的焊接螺栓吗

网友(点评):
有标准,查一查,也可以按标准自己做

楼主:
这啥标准?还真没见过

机械手册上好像没有

网友(点评):
哎呀!我们不知道的标准多了去了!网页搜索一下就出来了。不想卖就车几个。

网友J:
这个不用太纠结,设计出来用CAE软件模拟仿真一把。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用太纠结,设计出来用CAE软件模拟仿真一把。

不纠结不行哈
不会ca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