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操作求救

楼主(2021-08-25):
如图,包覆草图是这样的,直接包覆上去之后槽底会变形缩小。而且没有圆周切除,大概只有三分之二这样。各位大虾平常绘制圆柱凸轮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没画过这样的图

网友:
试试扫描切除

网友:
我也正好遇到这情况,以前用过,现在忘了。网上有很业谈解的。

网友A:
包覆有个蚀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覆有个蚀刻

直接包覆不行的,槽体会变形缩小

网友B:
这个我们拉伸再去切除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拉伸再去切除不行吗?

这个不是平面切除,大侠,平面好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包覆不行的,槽体会变形缩小

做放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