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纸怎么看继电器是常闭还是常开呀?

楼主(2021-08-25):
(无正文)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截图也太模糊了啊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8-25 14:10截图也太模糊了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发出来就这么模糊了呜呜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08-25 14:10截图也太模糊了啊
左边是注释,右边是继电器

网友:
用啥截的图,手机截图要发原图;电脑截图要更改分辨率

网友:
默认常开

楼主:
那常闭会有什么特殊标识吗?

网友:
我看你图片注释的意思,好像是某某控制箱某些信号和这头交互的意思。所以你黄色方框就是这头控制柜控制器线圈,默认开点,输出信号,然后开点吸合导通要红色控制箱知道你要导通这个信号。因为两边控制箱用不同的供电,所以要隔离一下。
你这个就发个图片,工艺不说明白,很难理解。常开常闭在物理上没什么区别,如果用PLC写程序,内部都是可以来回转换的。
常开表示就是类似这样_/  _
常闭表示是这样的_/I_

网友:
继电器没有常开(动合)、常闭(动断)一说,继电器只有通电、断电两种状态;

动合、动断指的是继电器带动的动合触点、动断触点,
买继电器时可以选择有几组动合触点、几组动断触点;

你这个图只是继电器的线圈,没有它的触点,
也就谈不上动合(常开)、动断(常闭)问题;

也就是说,只有继电器带动的触点才有动合(常开)、动断(常闭)之分。

注:新标准  动合=常开,动断=常闭。

网友:
同意楼上,你的图上只有接线柱和继电器,没有常开常闭点。图片也模糊,可能需要你自己看看接线柱对过的PLC引脚定义,自己查找。

网友:
开闭触点明显不在你截的图上。

网友:
问电气工程师常开常闭的符号是哪种?再识图。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这完全不是电气工程师的事;继电线路设计也是机械工程师必备技能。

网友:
看不清楚图片,爱莫能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