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腔体的接头

楼主(2021-08-25):
大佬们,这种安装在腔体上,内外都要能接气管,是怎么解决的啊,单个快速接头也不行。两通的管接头貌似不好安装在腔体壁上吧?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啦

网友:
穿板接头

网友:
过壁接头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
隔板接头

网友:
过壁接头和隔板接头,都可以这么叫,叫法不同,其实功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