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式的管子是啥工艺能做出来呀

楼主(2021-08-25):
常规的呢是长的抽管  然后 左边一截管子是压入进去

客户要求做成一体式的,, 这工艺想不出呀,  车床车肯定不行的,代价与效率都不行;

请教大神在线等

网友A:
啥材料呢?注塑?机加工?挤压?材料都不说,鬼知道咋出来的

网友B:
需要多少,什么材质,这个经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料呢?注塑?机加工?挤压?材料都不说,鬼知道咋出来的

铁的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少,什么材质,这个经常做

铁铁

网友C:
客户的意思就是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的意思就是车吧

不车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的铁的

金属的,可以参考无缝钢管的成型方法

网友:
左端加热,那个和大孔一样的塞子,塞进去,撑大

网友:
摩擦焊接出来内外车掉焊接疤

网友:
图纸少了个尺寸,【客户要求做成一体式的】,就车吧!CNC批量做也不是难事。

网友D:
先定制外径和内径尺寸的管子,回来后直接锯料,直接上数控车,应该也快的

网友:
直接焊接呗,我看也没啥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定制外径和内径尺寸的管子,回来后直接锯料,直接上数控车,应该也快的

精抽

网友E:
量大做模具上油压机压

网友F:
只能靠车床加工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靠车床加工出来了啊!

成本就大了呀 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大做模具上油压机压

蹲出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