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21-08-25):
这两个是什么阀

网友A:
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例流量阀+比例减压阀。。。

盼大侠有空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
上面那个阀是比例阀,两个阀中间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比例方向阀及比例减压阀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B:
比例方向阀及比例减压阀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