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传感器检测位置的曲柄滑块机构的探讨

楼主(2021-08-25):
如题,曲柄滑块就不用附图了吧。

条件:1、不使用传感器;2、成本最低。3、批量1000套/批。
驱动:交/直流电机,可带任意减速比的减速箱。
功能:按启动按钮,滑块完成一次动作循环并复位,机构等待下一次启动。
定位精度:1-3mm,就是不用精确定位啦。

——————————————————————————————————————————

看过汽车天窗的拆卸视频,使用几个触点实现多位置检测,十分的巧妙。

抛出这个问题来供大家讨论。

网友:
滑动变阻器?

网友:
通电启动,断电停止,这个功能对交\直流电机来说,是家常便饭,
动作期间滑块自动复位,有两层意思:
1. 电机通电运行中,滑块能复位!!?这个有点匪夷所思!
2. 电机断电后,滑块能复位,可以装个超越离合器(或电磁离合器,断电脱钩),滑块如果垂直安装,靠自重回位,否则用弹簧辅助复位。
几千套下来这个点子能分点红吗?

网友(点评):
方案确实可行,应该是描述的不清晰。 想表达的是按启动按钮,机构自动完成一次循环并复位。 说是1000套,是为了方便讨论的,不是真要做什么。

网友(点评):
启动通电时间大于半个周期,然后断电,最后重力或弹簧复位,是可以的。

网友:
触点开关也属于传感器。。。。。

没传感器能检测位置,这个真办不到。

楼主:
谢谢鹰大的鼓励。

网友:
没太看懂,曲柄转一圈,不就是一个工作循环么?你算下曲柄转一圈,电机转几圈,给个控制信号断掉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不想用控制信号。简单来说就是按一下完成一次循环。

网友(点评):
我就一电气白痴,对电绝缘。个人认为你可以把时间算出来,弄个时间继电器,搞个延迟。当然我是不会选型的。

网友:
冲床应该有这种功能吧?

网友:
这个话题感觉无聊。。。。。。。。。。。。。。。

网友:
开关属于传感器

网友:
汽车天窗的拆卸视频
~~~~~~~~~~~~~
有url吗?

网友(点评):
补在楼下了。

楼主:
链接:https://www.ixigua.com/6813271744233603588?fromvsogou=1&utm_source=sogou_duanshipin&utm_medium=sogou_referral&utm_campaign=cooperation

汽车天窗触点开关

汽车天窗触点开关

网友:
滑块上一个限位开关,曲柄上一个限位开关,参考电动推杆,调整滑块上的限位开关设置伸出位置,调整曲柄上的限位设置复位位置,复杂功能就配合单片机来做

网友:
用双棘爪控制的回转机构很多

网友:
汽车天窗机构确实能拿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