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标注问题

楼主(2021-08-25):
30度倒角能不能标注时把直角边写在前面?比如8×30??
好像软件做不到,而是30? 后面是空格,然后是8这样,
不符合制图标准呀????

网友A:
符合,不,人类,惯习。懂,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合,不,人类,惯习。懂,你的。。

看了一下设置,非45度倒角是可以把直角边写在前面;
但当同时存在45度和非45度倒角时,这种标注方式和C2这种只能使用一种。

网友:
一般你这么标还是有人看不懂的。我都习惯手动把边标出来再标个角度

网友:
这样标,个人觉得加工师傅不一定好区分,还是把直角边单独标注出来好些,45°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个不太符合规范了

楼主:
|寰宇无人发表于 08-26 09:46这样标,个人觉得加工师傅不一定好区分,还是把直角边单独标注出来好些,45°就无所谓了

说得好,非45度,工人可能对于标的是哪个直角边可能容易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