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软,不要硬?!

楼主(2021-08-25):
咱们在做滑台类设备时,通常会用行程开关做软限位,而且在极限位置再增加硬限位;

硬限位通常会用钢块和缓冲优力胶做成; 或者用油压缓冲器。

但是今天在现场验收供应商做的设备时,竟然没有看到设备极限位置增加缓冲器!

找他们的机械设计,质问:这台设备只有行程开关做的软限位,为啥没有硬限位?

他们给的解释为:这次用的是伺服电机,能实现精确控制,在启动和停止时,会通过程序设定加减速,消除滑台震动;因此有软限位,不需要硬限位!

听他们这么一说,貌似有道理,难道之前做设备加硬限位的做法都是多此一举, 过余保守吗??

网友:
伺服电机也会有故障或者是精神错乱的时候,增加一个硬限位比较安全

网友(点评):
设备断电,伺服电机失去保持力矩。有人上去推过设备也不行,对方技术人员的解释很牵强,属于不规范设计。是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网友:
飞出去一次他们就不会这么执着了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撞一次机到时候设备主结构报废或者飞出来伤到人,客户就说他设备设计缺陷,缺少硬限位了,再来个法律纠纷。 有时候不能领会前人的设计初衷,随意修改就是这样。

网友:
传统上说有,看着把握点。

网友:
看样子是有个硬限位,只是没加缓冲器。。。

网友:
如果在硬限位至前能提前减速软着陆也行。

网友:
看具体情况吧,尽量加。

网友:
我一般会用橡胶垫或者黄胶垫作为硬限位使用,一方面可以限制位移,一方面有缓冲的作用吧。舍得花钱可以买油压缓冲器带防撞帽那种,也可以起到缓冲硬限位的作用,但是估计耐撞性不如黄胶块。
他们考虑的是伺服电机精度的问题,没有考虑到特殊情况,我感觉算是考虑不周。

网友:
使用伺服电机的,通常会在系统里设置一个距开关几毫米的电气软限位,当此不起作用时才压限位开关,报警。开关也不起作用时即为“撞车”,一般用聚氨酯块,不一定用缓冲期,节省空间

网友:
硬限位的作用就如同车辆保险,不是你用不到就不要。万一呢?

网友:
很自信啊。
但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也有错乱的时候。虽然很少。

网友:
这点应属于安规管的范围。类比地线,平时看似无用,出故障了却是安全底线。

网友:
之前我们公司搞机械的说极限用同步轮限位的,到头就就把同步轮撞坏而不飞出去,说也没用,后面不管了

网友:
还有空间,加上比较好,以防万一,实例我 们用的模组偶尔就超零位,不过有超零位报警,过一点也停下了。

网友:
伺服的确不需要了   做了20年设计 第一次听说要加

网友:
加了保险,万一呢
胆大心不细,出了事故就只能靠甩锅了

网友:
比如现在市场上的机床,都是伺服电机控制,软硬限位都取消掉了,早期机床都是有设计的,发现并没有什么用。但是进口机还是有硬限位的,软的没有

网友:
加总比不加强。

网友:
极限位置硬限位,最后的安全保障,要我负责就必须加。

软件始终没有机械可靠。

网友:
哈哈哈,人家也有限位啊,只不过比硬限位还要硬

网友A:
万一伺服故障或者操作有误呢,硬限位就是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

网友:
现在滑台多数用到绝对值编码器,0位确定好后,软件上就有限位,不用行程开关,因为编码器确定好了0位,出现撞机的可能性为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伺服故障或者操作有误呢,硬限位就是应对这些紧急情况的

你说的可能性为0,因为上电会自检,收不到正确信号就停机了,撞机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性为0,因为上电会自检,收不到正确信号就停机了,撞机不存在,

有没有考虑过传感器损坏,或者调试人员多输入一个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性为0,因为上电会自检,收不到正确信号就停机了,撞机不存在,

上电自检,是一直检么?虽然有把某一行程开关与零点复位共用,但两侧行程开关均设定为差动反馈比较少见,电气控制难度不小吧。就算是设定了平台每跑多少行程,检下行程开关是否正常。电气那玩意可娇气的很。一些个噪声都可能造成误操作。若是平台跑过行程不停机一直跑呢?机械限位这时至少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不飞出去砸到人。合着诸位这种设计,防护罩肯定是少不了的。若是密闭在防弹玻璃罩内。机械限位倒也可以不用

网友:
你问他呀,开车又不是为了撞车,要保险杠干什么?

网友:
该加啊。。。。。。。。基本要求。

网友E:
撞到硬限位后,电机会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撞到硬限位后,电机会停吗?

不是撞到机械限位后电机停,而是像开车一样,发现异常,就得刹车。即便刹车,车由于惯性还是往前冲,这时候保险杠才管用。你真要搞一惨烈车祸,估计保险杠加救生气囊都救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考虑过传感器损坏,或者调试人员多输入一个0

只要坏了就会报故障码,机器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电自检,是一直检么?虽然有把某一行程开关与零点复位共用,但两侧行程开关均设定为差动反馈比较少见, ...

编码器是绝对值信号,是一直检的,编码器损坏就会发出故障码,驱动器就会停止工作,同时驱动器会发出故障码给上位机,上位机就会停机,传感器只要损坏,不管是何种损坏,驱动器都认为是故障,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25 16:44看具体情况吧,尽量加。
我也是想增加,奈何说服不了供应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25 14:46伺服电机也会有故障或者是精神错乱的时候,增加一个硬限位比较安全
就是担心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25 15:43飞出去一次他们就不会这么执着了
飞出去这滑台就废了。。。

楼主:
|蛋蛋超人发表于 08-26 03:13哈哈哈,人家也有限位啊,只不过比硬限位还要硬
层主是个明白人,用心看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绝对值信号,是一直检的,编码器损坏就会发出故障码,驱动器就会停止工作,同时驱动器会发出故障 ...

我其实也是个菜鸟,不会编程。也只会些个假大空的理论。我的认知中,凡发生重大事故时,基本都没有事先预警。就算你的编码器出故障预警(好像讨论的是外部反馈),你这么多流程走下来不要时间么?况且,所有机械装置都存在间隙,惯性也是叠加的。所以,你们认为驱动器发指令停,平台就立即停了?这样的话,好像等于说我踩了刹车,就不会出车祸了。事实上,你刹车照样踩,该撞上也不含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坏了就会报故障码,机器就不能工作了,

传感器坏了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坏了怎么检查?

系统自检,现在一般都是光纤通信,不管什么样的错误,驱动器都不会工作的,坏了直接输出故障码,

网友:
看来你们都没有写过程序。写程序时没有写好,几下就撞坏。天天叫你修。

网友:
我这边是用聚胺酯块打孔做螺栓连接到硬限位板上,不管啥情况,开始就做个硬限位,后面出事也不会太牵扯到你

网友:
感觉这是设计缺陷,安全问题不能出万一。再说看着这个设备硬限位很容易而且成本很低的加上去,技术还那么执着。

网友:
这种就是明显的设计缺陷。设备安全是不允许出现万一的,任何程序都有可能出现失效,硬限位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网友:
没道理,
1,限位开关坏了
2,信号线松脱
3,写PLC的脑抽
4,PLC故障
5,突发断电,再次启动
不想撞一次就大修还是有个带缓冲的限位比较好

网友:
保守就保守,反正怎么都加上.就一块优力胶,多简单的事!
就好像景区里面,危险区域不放个警示牌出了事你就赔钱,放了警示牌出事那就另说了

你说不是傻子不会往那里去,不用警示牌了吧,呵,偏偏就有傻子往那去

你预想不到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缓冲器不一定要有,但是软胶块的硬限位一定要有。因为预防人为错误。

网友:
电气结构在我看来不是完全可靠,遇到抽风的时候就完蛋了。必须加上机械限位

网友:
刚开始调试设备的时候,也需要硬限位啊,不然很容易伤到人

网友:
软硬都需要

网友:
我公司在技术协议中还明确加了需要硬限位的要求了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机械式的可靠,几乎不存在失效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机械式的可靠,几乎不存在失效的情况

这个成本也剩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次用的是伺服电机,能实现精确控制,在启动和停止时,会通过程序设定加减速,消除滑台震动;因此有软限位,不需要硬限位!"这有因果关系吗???

网友:
肯定是要硬限位的,伺服也有失控的时候

网友:
调试的时候没有机械限位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是设计叉车的,门架没有机械限位就是耍流氓了。没有机械限位就没有安全保障,无论是电限位、聚氨酯、缓冲器之类的软限位都无法完全保证机构的安全性。总会有实效或者损坏的情况,最后的机械限位就是保障了。在前端的软限位实效的情况下,保障机构的安全。

网友:
最好加上;软限位受制约的情况有很多的;尤其前期调机时速度较大惯性大的时候;减速点位没有预设,软限位那点开始停止,有可能会冲出一段;

网友(2021-10-10):
硬限位是为了安全吧

网友:
伺服电机确实很牛逼,但是如果卡住、憋住或者过载了,电机突破的那一瞬间,他就会知道加装硬限位的好处;

网友(2022-01-24):
正常都会有的,特殊情况没有的话,可以让供应商追加一个技术协议,有备无患

网友:
硬限位很有必要,伺服再牛逼也没有,终究没有铁打的家伙实在

网友:
涉及到安全的设计,没有“多此一举”

网友(2024-07-19):
我的理解是硬限位是用来防止意外的,比如说调机的时候,万一点位设置不对,软限位又没起作用,就飞出去了,可能就造成了不可承受之重的后果,所以硬限位必须要

网友:
心里安慰,没这个硬限位有时候还真就睡不了

网友(2024-10-14):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硬限位要有,缓冲器就看成本了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硬限位就是怕的那个万一

网友:
硬限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