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板只折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不折弯,模具要定制吗?

楼主(2021-08-25):
如图所示,
只折右边或者中间部分,其余不折,实际加工中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对折弯机操作仅限印象流,感觉模具都是一长条更换的,
像这种只要折某一部分的,模具要怎么调整?,难不成模具长度都要量身定制?

钣金小白,让各位老师见笑了~

网友:
可以啊。直接钣就是了

网友A:
边缘折或者短刀折

网友B:
第一种可以直接利用边缘折,第二种必须用可以拆分组装的下模

网友(点评):
下模长短无所谓啊,主要是上模刀具宽度

网友(点评):
@永无止步 你确定?

网友(点评):
@永无止步 应该是下模,是不是?

网友:
上下模都要换下

网友:
如果是薄板小尺寸可以用手动折弯机,小批量可以钳工手工折弯。

网友:
折弯磨具可换成短的啊

网友C:
折弯机或手动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弯机或手动折就可以。

那量产的话就得定制专用模具了?

网友D:
有窄刀的,我们的供应商最窄可以做6mm的折边。

网友:
换个折弯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可以直接利用边缘折,第二种必须用可以拆分组装的下模

边缘折 就是放到设备两侧咯?

像第二张的情况 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每个都要定制模具的话 是不是有点过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缘折或者短刀折

短刀长度很难适应各种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窄刀的,我们的供应商最窄可以做6mm的折边。

关键是  每个零件都有要定制刀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窄刀的,我们的供应商最窄可以做6mm的折边。

如果是本公司的折弯机  只加工自己的产品即便产品多样化  但但也算是有限的,定制一些常用专用模具,这倒说的通

如果是专门给别人代加工的,那零件五花八门的,
咋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本公司的折弯机  只加工自己的产品即便产品多样化  但但也算是有限的,定制一些常用专用模具,这倒 ...

做一系列不同长度的下模,然后根据零件长度选用1块、2块、3块...组合起来用;2块之间稍微有点缝没关系。

网友:
折弯机用分段模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边缘折 就是放到设备两侧咯?

像第二张的情况 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每个都要定制模具的话 是不是 ...

对的,就是在两侧折弯可以折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本公司折弯机没有可拆分的下模,设计时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比如可以拆分折弯后再焊接成形。
实在不行拆分的话,那么就外包加工,到你说的专门接外包折弯的厂家去做,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到公司4年来,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系列不同长度的下模,然后根据零件长度选用1块、2块、3块...组合起来用;2块之间稍微有点缝没关系。
...

哇  完美

这就是行业内的主流做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就是在两侧折弯可以折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如果是我的话,本公司折弯机没有可拆分的下模,设计时 ...

那专门接活的加工厂  他们是怎么解决模具通用性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专门接活的加工厂  他们是怎么解决模具通用性问题?

和上模一样,多个不同长度,然后进行组合。就像人民币一样,153块钱,可以一张100元,一张50元,三张一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每个零件都有要定制刀具吗?

上面已经说了,是拼刀的,可以解决通用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已经说了,是拼刀的,可以解决通用性问题。

再问下  “刀库”的规格是不是有行业标准的?
也就是说  除非有特别特殊的要求,一般是不是有几套常用模具库(基本可以满足和覆盖各种尺寸要求)供用户选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上模一样,多个不同长度,然后进行组合。就像人民币一样,153块钱,可以一张100元,一张50元,三张一元 ...

再问下,组合规格是不是有行业标准的?
也就是说  除非有特别特殊的要求,一般是不是有几套常用模具库(基本可以满足和覆盖各种尺寸要求)供用户选购?

就好比您说的人民币拼凑吧,业内一般是不是会形成一套常用的币值组合套装供用户选择(比如我们熟悉的各种面值)
还是说没有什么行业潜在标准  而是各厂商各自为政 根据用户要求定制而不形成常用系列?

网友:
短槽加短刀这就行了,普通折弯机配的这弯道都有很多短的,就是折弯槽可能要定制或者改制

网友:
我不会来了个假的设坛吧,折弯机上模本来就是分段的,一般规格是100+10+15+20+40+50+200+300+400+100=835,只要你尺寸不小于10,不是随便折吗?当然,好看你家折弯机上刀是不是这尺寸,下模长度不限的。

网友:
这个用折弯机加工出来不是很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