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力学分析

楼主(2021-08-26):
C:\Users\Lenovo\Desktop\123.PNG如图所示,需要推出的力大于等于7N,那么按压力需要多少呢?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比7N大一点

网友A:
不考虑齿轮齿条的重量,不考虑摩擦力。考虑一下齿轮齿条的传动效率,就可以计算,大概8N左右

网友B:
弄个气缸,输出力在7-21之间调,肯定可以,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气缸,输出力在7-21之间调,肯定可以,嘻嘻

现在是使用手按动,实际使用中有一个弹簧,现在空载按压力最大为5N,加载7N的推出力后按压力就变成20多N了,,,不知道怎么分析受力了。按照下图分析,起始按压力只要大于7N就可以推动7N的力,合力应该是12N左右,实际多了1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齿轮齿条的重量,不考虑摩擦力。考虑一下齿轮齿条的传动效率,就可以计算,大概8N左右

现在实际使用中有一个3N弹簧,总成测试空载按压力在5N左右。问题出现在加载7N的反向力后,按压力必须要有20多N才行......

楼主:
现在实际使用中有一个3N弹簧,总成测试空载按压力在5N左右。问题出现在加载7N的反向力后,按压力必须要有20多N才行......

楼主:
实际情况是测试空载按压力为5N,如果要输出7N的推力,按压力要达到20多N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测试空载按压力为5N,如果要输出7N的推力,按压力要达到20多N才行,,,

估计导向部分配合不好,有负载后别劲,所有才需要20N的力。

网友:
橙色件上下运动的摩擦力和黄色件左右运动的摩擦力不要算的么,为什么用齿轮传动,感觉一个45°斜面就行了,要省力就改斜率,弹簧改拉簧放在左右的滑块上

网友:
最好是大一些!

网友:
这个结构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