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围绕圆周分布但它4个孔又成正方形分布的怎么标注比较好啊

楼主(2021-08-26):
(无正文)

网友:
你当成正方形标注,画个辅助圆虚线。

网友:
问操作工。

网友:
我的习惯是先标注这四个孔互相之间的位置尺寸,然后再标注这组孔跟基准的位置尺寸

网友:
我是拉一个虚拟中心线和虚拟圆,标注中心线角度和虚拟圆弧直径,再已中心线为基准标注正方形尺寸,实际加工都是导三维,自动生成,人家才不看你标注

网友A:
如果是焊工,他会反复量取对角线的尺寸,林北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焊工,他会反复量取对角线的尺寸,林北也不知道为啥

两根对角线尺寸不一样的话,孔就分布在矩形的4个角上了

网友:
我一般这样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