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铝合金表面怎么前处理可以增加漆的附着力

楼主(2021-08-26):
如题,现在一个产品尺寸大概为600*500*200,因为要过EMC,所以只能在外表面做喷涂处理,现在是采用的烤漆,目前烤漆在边角位置容易掉漆,想怎么前处理能增加漆面的附着力,或者换其他喷涂工艺,例如喷塑,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喷塑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磷化处理。

网友:
喷粉的附着率好点,工件喷涂前的除油,干燥一定要做好。

网友:
铝合金喷砂氧化后附着力要好一点

网友:
钝化行不?

网友:
铝合金不都是表面阳极氧化的吗?

网友A:
请教下接铝合金外加工的厂家,看看有没有专业点的表面处理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接铝合金外加工的厂家,看看有没有专业点的表面处理公司

忠旺专业,不知道接不接外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忠旺专业,不知道接不接外加工

打个电话几毛钱

网友:
打砂不行吗

网友:
我认为是漆前表面没处理好。

网友:
这个直接咨询供应商不是更靠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