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创建者怎么修改呢

楼主(2021-08-26):
怎么修改这个

楼主:
就是这样子

楼主:
破案了,百度搜索 administrator怎么修改名字

楼主:
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画图时自动跟随的,这个是你电脑的名称。

网友:
应该是软件内默认的的名称

楼主:
重启了一下可以了,但是打开sw却出现要同意什么协议的

网友:
设置里 改成自己的大名

网友A:
楼主为啥要设置这个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啥要设置这个名称?

有个疑问,不知道对不对哦。如果要留名的话不是可以在自定义或者配置特征里面留吗,自定义属性添加设计者和绘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