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气密封,哪位大侠用过此类结构望指点一二

楼主(2021-08-26):
问题描述:

螺旋加料器,中间为加料器仓体,螺旋送料,螺旋轴端输出仓体外后有个密封件,用来密封物料不泄露。

这是那个密封件,靠近仓体面是三个唇型密封圈,之后是个充气槽(见有气动弯头)充气槽过后又是个唇型密封圈,外端有压盖。
工况:物料200目左右,流动性很好,比重,0.9-1.2,螺旋旋转速度350/分,间断工作,一分钟启停78次,十二小时工作时长,中间会有停顿时间,10-30分钟不等(等待物料时间)。
问题开始:这种密封没有用过,不知道密封效果怎样,唇形密封能用多长时间。原来用过唇形密封没通气,开始密封效果还可以,用不了多长时间唇形密封就会坏掉,更换很麻烦,后来用了盘根。现请教各位大侠,哪位用过此结构望指点一下。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盘根的,更换方便。
唇型密封圈更换太麻烦,
而且图中最内侧密封圈的方向是不是弄反了,这样粉料都进来了,密封圈坏的更快

网友(点评):
这结构用盘根是比较传统的方法

网友B:
我做过生物质颗粒燃烧机,送料机构就是你这个样子。端部我采用的反螺纹配唇形密封胶圈,没出问题。我滚动轴承直接上到端盖上的,没用充气槽。应用场景是使用的移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盘根的,更换方便。
唇型密封圈更换太麻烦,
而且图中最内侧密封圈的方向是不是弄反了,这样粉 ...

现在用的盘根,这图是找的资料,想找个美观点的,看着高大上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生物质颗粒燃烧机,送料机构就是你这个样子。端部我采用的反螺纹配唇形密封胶圈,没出问题。我滚动轴 ...

你输送的物料是颗粒的吧?请问反螺纹怎么用的?迷宫密封到是用过,物料太细,流出来能把迷宫填满,物料夏天还有点吸潮,会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盘根,这图是找的资料,想找个美观点的,看着高大上的结构。

批一件镀18K金的黄金战衣,怎么样?!

网友: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密封圈的固定方式不对呢?

网友(2021-10-22):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盘根,这图是找的资料,想找个美观点的,看着高大上的结构。

用个聚氨酯解决了,容易装密封性比盘根好

网友(2022-02-10):
第一可能有跳动,磨损
第二气充的压力是多少,有没有一直充
唇形密封粉体就是这个问题,只要粉体够细,下料会有压力,冲密封面,只要有粉进入唇口,密封就是倒计时。
用Cinchseal密封可以解决,唇封 盘根都有磨损,物料硬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轴可能还有划痕,你再去用什么密封可能都会漏

网友(2022-03-25):
用耐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