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七轴导轨平行的设计

楼主(2021-08-26):
10米长的第7轴,准备分两段设计;导轨跨距500;两个问题:
1.拼接的机架段等高怎么设计,或者怎么方便调试?
2.左右导轨面等高怎么调试?
第一次做第7轴有没有成熟的朋友建议一下,谢谢!

网友:
1.拼接的机架等高可以两段焊后一起加工导轨面,做好定位销,下方可调。
2.左右导轨面等高主要靠机加工保证。

网友:
拼接起来的精度如何把控,这是需要着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