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橡胶薄板粘在缸筒上,怎么去除

楼主(2021-08-26):
如图,设备已经用了,用旋转的圆筒去除橡胶板,效果不好。用什么方法把胶皮去掉

缸筒

缸筒

去胶设备

去胶设备

网友:
圆筒底端弄一些齿

网友:
上车床车掉。

网友:
用旋转的刮刀试试。

网友A:
放一些 tina 油或者dabin 油。

网友(点评):
dabin油是什么?能详细说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一些 tina 油或者dabin 油。

turpentine ,不过微毒啊,有腐蚀性。用完了 这个硅胶套 就废了。

网友:
可以的话上车床,速度快、干净

网友:
你查查开孔器

网友:
根据胶性能做,有的加温能吸出,有的只能刮了

网友:
用油润滑一下,再整体的刮出。

网友:
用稀料泡段时间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