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问题

楼主(2021-08-26):
铸件毛呸要喷漆。然后商标是凸起的 地方要喷不同颜色,要怎么操作啊各位。

 商标类似万达的商标 还有镂空区域,这就很烦

网友A:
1、先喷其他地方颜色
2、然后纸胶带把其他地方粘起来,字体漏出来
3、再对着字体喷颜色
4、撕掉纸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喷其他地方颜色
2、然后纸胶带把其他地方粘起来,字体漏出来
3、再对着字体喷颜色

一台可以,可有几千个啊 这样成本太大了

网友:
整体先全喷,之后用铁皮开个窗挡住工件再喷一次字体!

网友:
商标什么颜色?其他什么颜色?以此确定先喷哪个颜色。
然后做一个阴文或者阳文的不干胶贴纸进行保护,按顺序喷漆。

网友:
薄板激光切割出LOGO字样做工装,然后把工装罩在工件LOGO出喷漆

网友B:
我们是先整体喷好后,用另一种油漆抹在商标的凸面上。当然我们这是对外观要求不太高。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不要太光滑,增加漆膜附着力。

网友:
数量多,6楼的方法好,美观统一,成本也不大

网友C:
考虑丝网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丝网印

铁件 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先整体喷好后,用另一种油漆抹在商标的凸面上。当然我们这是对外观要求不太高。

是啊这么抹啊 用笔刷吗你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件 也可以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这要去找什么店铺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去找什么店铺做啊

做标牌的厂一般都做丝网印刷。自己印,也可请他们做网,也可某宝做网

网友:
先用胶带把不需要喷漆的地方给粘住,再碰你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