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怎么选?

楼主(2021-08-26):
工件带转盘的重量约200kg,转速100r/min.电机选多大?

网友:
摩擦力乘以旋转半径就是负载扭矩,然后用公式T=9550*P/n计算负载需要的功率。再考虑设计裕量系数乘以1.1-1.2就是需要的电机输出功率,最后靠电机功率档,选择合适型号。

网友:
电机转矩大于轴承摩擦力矩就能转起来,而轴承摩擦力矩是很小的,所以可以说无论多么小的电机都能转起来。而真正要考虑的是启动时间。电机越大启动的越快。
T=Jw。

网友(点评):
无论多小的电机都能转起来?你确定吗,惯性考虑了吗

楼主:
怎么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转动惯量,加减速时间,电机类型,运转精度

网友:
主要考虑转动惯量

网友:
算上减速器,粗略估计750W的足够了

网友:
转速从0达到100r/min所需时间是关键!

网友:
啥 也没有啊,不加 减速机 。1800w的普通电机够用了   放了4倍安全系数

网友:
200-300瓦足够

网友:
水平放置还是竖直放置?
和电机功率也很有关系

网友:
有那个计算电机输出力的计算表格,可以拿来代入计算。。

网友:
启动扭矩需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