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伺服电机驱动不到位

楼主(2021-08-26):
有一个旋转类料仓,一共八个孔位,伺服电机加减速机驱动,每转到一个孔位停好机械手进行取料放料动作,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二号孔位总是转不到位置,其他都正常,我想请教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是伺服电机驱动不到位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讲清楚,有两台,一台是二号孔位在该转的时候直接抖了一下在原地不动了,然后机械手这边直接将这个 ...

你还是没讲清楚,是转第一圈就出问题了,还是转了几圈后出的问题。你那台机械手动的很诡异。如果你的转位信号是伺服电机屁股上的编码器发出的,那么,你机械手动作是否表明电机轴转到位置了,转盘没转到位置。联轴器断了?
‘’

网友:
偏载别 ,重心不在圆盘中心

网友A:
那能不能以2号孔位为基准来调整设置一下程序,看看跑起来其他孔位是不是都不到位。这种大概率是孔位加工出现偏差了

网友B:
你差多少呢?你机械手张合没余量?机械手不能自动对中?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网友(点评):
机械手的动作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差多少呢?你机械手张合没余量?机械手不能自动对中?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

是我没讲清楚,有两台,一台是二号孔位在该转的时候直接抖了一下在原地不动了,然后机械手这边直接将这个二号孔位认作是三号继续取料放料,另一台是转了一半的位置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能不能以2号孔位为基准来调整设置一下程序,看看跑起来其他孔位是不是都不到位。这种大概率是孔位加工出 ...

谢谢大侠的建议,我这边找同事试一下

网友C:
二号孔位总是转不到位置,左右摆、还是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号孔位总是转不到位置,左右摆、还是有规律?

有规律的,就是抖一下然后不动了,还有另外一台是转到一半的位置停下,也是固定孔位出现这个问题;等我这边找下原因,最后解决的话会回来讲下

网友:
会不会是机器装配的时候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规律的,就是抖一下然后不动了,还有另外一台是转到一半的位置停下,也是固定孔位出现这个问题;等我这 ...

能不能上个图啊大侠,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奇

网友:
有没有设备图片,或者工艺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