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圈滚针轴承轴向定位

楼主(2021-08-26):
以前没有用过无内圈滚针轴承,加工出来组装的时候发现用孔卡簧定位之后卡簧和轴摩擦住了,求教这种情况如何防止滚针轴承轴向位移呢?轴上加台阶?

网友:
用那种没有耳朵的卡簧

网友A:
天津元象,他们家有那种没有耳朵的卡簧

网友:
可以用钢丝卡簧

网友B:
刚用过一次 没有加挡圈之类的。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感觉加了反而会因为转动摩擦轴承滚针或者外壳。有好方法@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津元象,他们家有那种没有耳朵的卡簧

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过一次 没有加挡圈之类的。不知道会不会出事,感觉加了反而会因为转动摩擦轴承滚针或者外壳。有好方法@ ...

这种挡圈,我现在联系厂家,他们说可以,还没有装配,不知道具体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那不还有外圈保持架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挡圈,我现在联系厂家,他们说可以,还没有装配,不知道具体使用效果如何

和转动体一块挡外圈应该没问题,内圈肯定没法挡

网友:
这种没耳朵的卡簧拆卸方便么?

另一种方法:也可以加过渡挡圈,过渡挡圈外再用普通孔卡

网友:
用内孔卡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