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固定哪种方式可靠

楼主(2021-08-26):
请教各位前辈,这两种轴用固定环哪种比较可靠,安装后耐震动,不易松动。方式1:用夹紧环进行固定。方式2:四周用顶丝进行固定。

方式1

方式1

方式2

方式2

网友:
缝纫机设备上2的使用最多,但前提是轴上有平面位。顶丝顶在平面位上而不是轴位上,螺钉打胶。

网友:
小扭矩第2种,中扭矩第一种,还有一个轴向锁挤压再抱紧的承受扭矩最大(同步轮有这种)

网友:
都比较可靠,看你怎么使用?用不对地方就贼不可靠了。

网友A:
我们一般是二合一,自行加工,第一个上面再打个螺纹孔

网友(点评):
第一个本来就有螺纹孔,而且器件里还有螺钉呢,你看什么去了

网友:
涨紧套了解下

网友:
觉得第一种可靠,切缝自带防松了。
第二种工艺复杂、要求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二合一,自行加工,第一个上面再打个螺纹孔

看不懂人话?

网友:
可靠还是第一种

网友:
夹紧环:用的较多,轴径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用

顶丝固定:最好轴上有对应的紧定孔或平面,不然容易失去效果

网友:
这两种肯定是第一种更牢固了,接触面积大很多。一般轴固定位置大的有联轴器,小的可以选择张紧套。

网友:
还是第一种比较可靠!

网友:
两种都差不多吧

网友:
第一种比较可靠,一般如果不是空间限制的话,就不用第二种。

网友:
小扭矩第2种,中扭矩第一种

网友:
第一种用的比较多些

网友(2022-02-16):
觉得第一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