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尺寸不稳,求助

楼主(2021-08-27):
沈阳广数980机床每天早上开机,第一个是成品,第二个就开始动尺寸,有时50丝。有时七八毫米,重新对刀依旧,需要重对两三次才正常,一天都不动,这是什么问题?X轴丝杠轴承都换了,

网友A:
冷下来的机床和你运行稳定的机床有温差,精度较高的机床会受到温度影响,机床开机运行一段时间才稳定,有些机器需要热机一样的道理。个人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冷下来的机床和你运行稳定的机床有温差,精度较高的机床会受到温度影响,机床开机运行一段时间才稳定,有些 ...

温度引起轴承游隙变化,丝杆受温度影响的些许形变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引起轴承游隙变化,丝杆受温度影响的些许形变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

误差7-8mm....我觉得已经不是温差的原因了

网友:
七八毫米的就有些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误差7-8mm....我觉得已经不是温差的原因了

7-8mm,没遇到,楼主可以请专业机床厂的师傅看一下,确认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mm,没遇到,楼主可以请专业机床厂的师傅看一下,确认原因

找过好几个,他们也看不出来哪里原因,关键就早上一段时间,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设计时考虑到东北的最低温度,应该是热身时长有差异

网友C:
重新对刀两三次后正常,感觉像是热机的原因。。。但差异居然能到7-8mm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程度的差异是有故障了吧。。。

网友:
找机床厂商看,误差几个毫米,这还能用??

网友:
联轴器都紧上了没有?

网友:
找供应商吧,绝对不是温差造成的,你后来不是一直运行很稳定吗,多试几次开机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对刀两三次后正常,感觉像是热机的原因。。。但差异居然能到7-8mm也太不可思议了,这种程度的差异是有 ...

关键第一个产品没问题,第二个就开始了,现在这天气也不冷啊,找了人来修。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7 8 mm还不撞刀了?

网友:
有时候需要自己一个人一直盯着这个设备,
连续几天的盯
不要听别人描述。

另外考虑是不是有人故意破坏

网友:
7-8毫米肯定不是丝杆轴承问题了,也有可能是光栅尺读数不准,找厂家排查吧!

网友:
是不是首先找厂家问问?

网友:
个人觉得你的你的机床X轴是8mm螺距,进给有间隙了,参考点可能离两个螺距的分界点太近。造成电机多转或少转1圈

网友:
长时间做产品,人都会产生疲惫,导致出错的!

网友:
系统是开环还是闭环的?怀疑是开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