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介质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 搬运 总结的挺不错

楼主(2021-08-27):
热处理介质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

1.整槽使用新油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在倒入新油前必须认真检查清理好淬火油槽、冷却系统。残存的水、油泥和其它渣滓都应清理干净。在旧的油槽系统中改加新油,还应当把淬火油槽中油面以上槽壁和各种框架上的油污铲除清理干净。如果原来的油渣和污泥混入新油中,可能改变油的冷却特性。因此,清理工作应当做得比使用新油槽更彻底些。

新槽注满新油后,不宜马上用于淬火生产。淬火油在生产,运输和倾倒过程中,总会带入少量空气。金属加工热加工杂志。存在气体会降低淬火油高温阶段的冷却速度,应当加以除去。气体在油中的溶解度是随油温的升高而降低的。提高油温可以降低油的黏度而有利于气泡上浮。因此,可以用提高油温的办法来去除新油中的气体。

2.为什么淬火油要循环搅动?
良好的冷却循环可避免局部油温过高,使槽中各部分的油温趋于均匀。油的冷却循环能提高工件和淬火油之间的相对流速,从而提高油的冷却能力,避免工件表面出现软点。

油温过高时,工件下油瞬间会导致局部油温更高,有引起火灾的危险。

3.如何减少油的污染?
淬火油的污染来源包括外来污染和自身污染。

外来污染:工件淬火过程中带入的氧化皮、冷却系统泄漏的水以及从外部来的其它物质。

自身污染:在使用中不能自动排出而留在油中的氧化变质产物;再加上外来污染物与淬火油及其污染物发生反应后残存的产物。内外污染物的积累会使油的颜色、透明程度、黏度、闪点、残碳和酸值等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就是淬火油的变质过程。在变质造成的影响中,与工件的热处理效果关系最大的是油冷却特性的变化和工件淬火后光亮性的变差。冷却特性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工件的淬火硬度、淬硬层深度和变形。摘自热处理生态圈。

防止和减小外来污染、合理使用和管理好淬火油、做定期的清理都可以减缓淬火油的变质,延长淬火油的使用寿命。

4.淬火油的换油指标是什么?
淬火油的更换是以具体老化程度而定的,而不是看用了多长时间。在使用过程中要定期取样分析,淬火油老化程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油、添加剂及现场使用条件。

淬火油的一般换油指标:
(1)特性温度下降超过40℃;
(2)正常使用情况下水分超过0.1%(体积分数)。
(3)黏度上升超过15%;
(4)光亮性明显降低。

5.淬火油的进水后怎么办?
淬火油进水会影响冷却性能,尤其对低温冷速影响很大,淬火后工件可能会导致变形量过大或开裂。

对进水后的淬火油要进行高温脱水处理,把油温加热到80-130℃保温搅拌一定时间,具体时间以进水量多少而定。脱水后应检测冷却性能,达到出厂要求方可正常使用,否则应加入添加剂进行调整。

6.水基淬火液如何使用?
水基淬火液兑水使用,兑水比例依实际工件及材质而定,使用温度不能超过50℃,温度过高会严重降低冷却性能,导致工件硬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谢谢分享,都是实操经验啊。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一下先进知识

网友(2021-09-26):
学习一下先进知识